走过路过,看看这stm8单片机周围的是个什么元件,有认识的吗?

楼主:
就这个东西,在一个stm8周围的,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A(2020-08-11):
可能是晶振?

网友B:
贴片电感吗?

拍照不是高清,不容易看

网友C:
这是没了壳的晶振啊

网友D:
能重新拍清楚一些吗?

网友E:
这样子有没有清楚一点

网友F:
损坏的晶振

网友G:
像是晶振,壳没了

网友D:
一般晶体都用X或者Y的丝印,很少用U12这种,
所以猜测是某种传感器的可能性大一些。
不过为啥你不用超微距拍摄,我依然看不太清楚。

网友B:
干脆你看一下线路板上的引脚 到单片机的 什么脚位,这样好推测.

网友E:
首先这个器件肯定是好的
然后在上面各位大神的指导下,我仔细观察了一下引线,发现不跟主板芯片相连,仅跟背面的大线圈(3圈)相连,由此我猜是RFID芯片,不知道有没有道理。

网友H:
这有什么意义呢?之电路板的核心应该是STM8吧
就算你知道这个东西是干嘛的,那又有什么用呢?
你没有电路图,没有程序,这板子在你这有什么用呢
还不如果通过电路板的功能去分析这个是干嘛用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E:
首先这个器件肯定是好的
然后在上面各位大神的指导下,我仔细观察了一下引线,发现不跟主板芯片相连,仅跟 ...

对于不明元器件一般根据电路功能、电路结构、标识及外形来猜测。根据楼主提供的有限信息判断,不太像掉了外壳的有源晶振,有可能是需要与外界环境接触的传感器。

网友J(2021-01-23):
大兄弟,你手机就不能在微距模式调好焦距再拍吗,几个图都是模糊的,再用热风枪把这个料吹下来,上下左右都拍清晰了,你这模糊的照片跟拍尼斯湖水怪一样

网友K:
整体照片  局部照片发来就知道了

网友L:
看着特别像电感

网友M:
一般晶振在单片机附近,晶振附近有电容。基本就是晶振。

网友N:
根据边上的两个电容判断为晶振

网友O:
旁边有2个电容,可能是晶振

网友P:
根据c40C41初步判断为晶振。

网友Q:
跟晶振差不多,应该是个晶振

网友R:
应该是晶振,因为它附近有电容

网友S:
如確定與mcu,主板無關聯,屬於RF機會比較大,通常作爲ID識別認證,反向認證,比較用心的設計

网友T:
4个角的晶振,2个谐振电容? 只能这么推断了。 看下这线路是连接到STM8的那几个脚, STM8规格书上的晶振脚是固定的,可以做为辅证。

网友U:
好糊啊,应该拍一下局部图的,是损坏了么,可能是晶振

网友V:
应该是个损坏的晶振

网友W:
结合原理图一看不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