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ds1302和ds18b20无法显示,只显示00

楼主(2020-08-10):
最近第一次尝试做一个简单的基于89c52的灯光显示其他功能基本正常电路错误的地方都用线连上了,但是ds1302模块接上没有反应和ds18b20测温显示的数据是00。

程序原理图还有板子

网友A:
就这点信息,谁可以确定故障在哪!
教你一个绝招:分部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这点信息,谁可以确定故障在哪!
教你一个绝招:分部调试。

调试过了就是测温和时钟不能正常使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调试过了就是测温和时钟不能正常使用

再教你一个绝招,分部分断点仿真调试,看程序跳在哪出问题

网友C:
程序原理图直接显示出来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教你一个绝招,分部分断点仿真调试,看程序跳在哪出问题

我用仿真调试了出现这种原因是因为我这个电路的ds1302不能读取数据,但是代码好像没有并发现错误应该是我连接时钟模块的地方出了问题。但是我找不到连接地方的问题根本出现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程序原理图直接显示出来多好

程序调试过了没有问题,经过仿真问题出现在时钟模块的连接上但是我在板子上没有找出错误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