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机有反馈线回来,运行时高低电平,不运行或者停止运行是高电平

楼主(2020-08-11):
风机打开后有反馈线回来,打开能正常运行时反馈高低电平回来,不能正常运行或者停止运行是高电平反馈回来
想请问一下我应该怎么判断我给打开指令过后,风机不运行反馈的处理

楼主:
因为正常运行也有高电平,只判断高电平的话,如果风机正常运行反馈回来是高低电平,所以就不准确,我想到的是判断高低电平,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去做这个条件和时间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正常运行也有高电平,只判断高电平的话,如果风机正常运行反馈回来是高低电平,所以就不准确,我想到的 ...

对反馈信号计时,类似于喂狗。每次低电平清0,高电平计时,超时即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反馈信号计时,类似于喂狗。每次低电平清0,高电平计时,超时即报警。

那给高电平计数一般多长最好?PI2417562UB2M-A风机的型号是这个我在网上查不到反馈信号回来的高电平是多长时间是正常运行时间,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