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8.9 GCC编译器仿真STM32F401VE_RtThread系列a03_动态线程超声波测距

楼主:
一,打开文件(可以随文下载放置在文档中打开)。(如下图1所示)

图1

二,调整原理图大小,适合可视,另存工程文件。(如下图2,3,4所示)

图2

图3

图4

三,点击Source Code标签。(如下图5所示)

图5

四,编辑main.c Proteus8.9 VSM Studio GCC编译器仿真STM32F401VE_RtThread系列a03_动态线程超声波测距 (如下图6所示)

五,Main.c 代码:

/* Main.c file generated by New Project wizard
* Author:   Ziegler Yin
* Created:   周四 一月 16 2020
* Processor: STM32F407ZGT6ZGT6
* Compiler:  GCC for ARM
*/

#include "mfunc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sys.h"
#include "HCSR04.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rtthread.h>

#define LED0 PCout(0)
#define LED1 PCout(1)
#define LED2 PCout(2)

#ifndef RT_USING_HEAP
        static struct rt_thread led_thread;
        static char led_thread_stack[256];
#else
        static rt_thread_t led_thread;
#endif

char Leg[15]={"Distance: "};//存超声波数据

//////////////////////////// 获取超声波数据及转换////////////////////////
void HCSR04_data(void)
{
        int        a = 0;
        a = 5*HCSR04_GetLength() + 3;
    Leg[10]='0'+(a/10);
    Leg[11]='0'+(a%10);
        Leg[12]='.';
        a = a*100;
        Leg[13] = '0'+(a%100)/10;
        Leg[14] = '0';  // '0'+(a%1000) 第四位没获取到,所以只能写入0
}
/////////////////////////// END ///////////////////////////////////////////

static void MX_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C, ENABLE);//使能GPIOF时钟
          //GPIOF9,F10初始化设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2;//LED对应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GPIO_Mode_OUT;//普通输出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GPIO_OType_PP;//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GPIO_Speed_100MHz;//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GPIO_PuPd_UP;//上拉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

                LED0= 0;
                LED1= 1;
}

static void led_thread_entry(void * parameter) {
        while(1) {
                LED0= ~LED0;
                LED1= ~LED1;
                HCSR04_data();
                LClear();
                delay_ms(10);
                ShowStr(1, 0, "Kaillen Work", 12);
                ShowStr(1, 1, Leg, 15);
                uprint(Leg);
                uprint("\r\n控制芯片STM32F401VE_a03_动态线程超声波测距仿真开始了。\r\n");
                delay_ms(1000);
        }
}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84);  //初始化延时函数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系统中断优先级分组2
        uart_init(9600);//初始化串口波特率为115200
    MX_GPIO_Init();
        GPIOSt_Init();
        lcd_init();

    HCSR04_GPIO();
    HCSR04_TIM2_Config();
    TIM2_IRQHandler();

        #ifndef RT_USING_HEAP
                        rt_err_t rst;
                        rst= rt_thread_init(&led_thread,
                                                                                                "ledshine",
                                                                                                led_thread_entry,
                                                                                                RT_NULL,
                                                                                                &led_thread_stack[0],
                                                                                                sizeof(led_thread_stack),
                                                                                                RT_THREAD_PRIORITY_MAX - 2,
                                                                                                20);
                        if(rst== RT_EOK) {
                                rt_thread_startup(&led_thread);
                        }
                #else
                        led_thread= rt_thread_create("ledshine",
                                                                                                    led_thread_entry,
                                                                                                    RT_NULL,
                                                                                                    256,
                                                                                                    RT_THREAD_PRIORITY_MAX - 2,
                                                                                                    20);
                        if(led_thread!= RT_NULL) {
                                rt_thread_startup(led_thread);
                        }
        #endif

         while(1) {
                 rt_thread_mdelay(100);
        }
}

六,点击构建工程按钮,编译工程。(如下图6所示)

图6

七,点击窗口左下方仿真按钮,可见虚拟LCD显示。 (如下图7,8,9所示)

图7

图8

图9

八,选择release,点击构建工程按钮,编译工程生成Hex文件。(如下图10所示)

图10

附件Proteus8.9 VSM Studio GCC编译器仿真STM32F401VE_RtThread系列a03_动态线程超声波测距在已安装Proteus8.9的计算机文件夹中打开即可
需要进一步了解,请加入QQ群:976235464

在已安装Proteus8.9的计算机文件夹中打开即可

网友A(2020-09-19):
请问可以做出来实物吗?有原理图和实物图吗?

网友B:
怎么仿真STM32F4?我怎么找不到F'4芯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