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STM32F072利用串口1无法在串口调试软件打印是什么问题

楼主:
有勾选Use MicroLIB 心态炸了,哪位大佬帮我看看哪里有问题

网友A(2020-08-11):
是不是没有勾选设置里面的use MircoLIB?再看看手册里面的ISR位是不是对的,可以对照例程看看。

网友B:
应该是重构fputc函数,你是不是少了个字符c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没有勾选设置里面的use MircoLIB?再看看手册里面的ISR位是不是对的,可以对照例程看看。

有勾选,ISR位改过来了,还是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重构fputc函数,你是不是少了个字符c

确实少了,但是加回来了后依然不行,在keil的debug(printf)view上也详细对应说的过程也是不行,很是纳闷,就是打印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确实少了,但是加回来了后依然不行,在keil的debug(printf)view上也详细对应说的过程也是不行,很是纳 ...

给你出个好主意,用stm32cubemx生成代码,先调通,然后核对寄存器的值与你的配置结果是否相同。
仿真看寄存器的值即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给你出个好主意,用stm32cubemx生成代码,先调通,然后核对寄存器的值与你的配置结果是否相同。
仿真看 ...

好的,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