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交流220V的零线和低压直流+5V的负极相连一起

楼主(2020-08-11):
把交流220V的零线和低压直流+5V的负极(地)相连一起,由于交流的220V火线和直流5V的正极互相都是各一条线,互相都没有构成回路,只是把零线和5v的地相连,220V会干扰到5V电源吗?

网友A:
楼主,是不是想问阻容降压电路问题?或者是非隔离式开关降压电路?具我所知这两种电路 把220V其中一根线与低压直流共地线呢!

网友B:
也会,地接的是5V电源的负极,会有影响。

网友C:
交流电的地不宜与直流电相连,直流电的地宜与建筑的地连接。交流电的地通常是远地,万一交流电出现故障有可能使地存在高电压,建筑物的地是近地可有效保护电器和人生安全,这个道理一定要认识清楚,否则可能存在极大危险危及设备与人。

网友C:
若零线和火线一旦误反接直接危及人身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不是想问阻容降压电路问题?或者是非隔离式开关降压电路?具我所知这两种电路 把220V其中一根线与 ...

我是把220v的零线和5V的地连接一起,而你说的那2种都是整流以后的地相连,不一样的。

网友D:
一大帮人异口同声的反对,我只想知道,以前的遥控风扇里阻容降压的为什么没有问题?以前的菜单热底板的CPU为什么可以工作?当然,真要这么做,还要注意安全,不能有外露的金属、导电物体和线路。

网友D:
是彩电热底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若零线和火线一旦误反接直接危及人身安全。

当然要严格区分零线和火线,我只是想知道这样连接起来对5v电源有没有影响,毕竟2个电源互相都没有构成回路。

网友E:
市电的零线与隔离的5V电源的地相连不会对5V电源发生影响,但会有安全风险和引入噪波。

网友F:
这会从交流侧引入大量噪声,并且与高压电源共用接地是不安全的。

网友G:
肯定会有干扰

网友H:
已经拆开过遥控风扇里阻容降压的,就是把交流220V的零线和低压直流+5V的负极相连一起 ,

都是供电给单片机用的,正反220 电源的插头也是 正常可以 用的,

220V的正线和低压直流  -5V  连接  也是正常用的,都是供电给单片机用的

用了n年没有出现问题,就是拆开外壳要小心  线路板上可能电压 是高压的,

电风扇的调速线,也是高压的焊到线路上的,测量单片机电压还是5v的.

没有烧单片机,也没有干扰,单片机只是调速,定时功能。一直可以的。

网友I:
交流噪声肯定会影响你直流电源的质量

网友J:
若零线和火线一旦误反接直接危及人身安全

网友K(2020-09-10):
直接连接当然有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