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17怎么画不规则焊盘封装?

楼主(2020-08-11):
图中芯片封装中间那块怎么变成焊盘?外形已经画好了,但是我想把它变成和四周一样有标号的焊盘,应该怎么弄呢?

网友A:
可以直接画一块铜皮,然后开窗阻焊,纠结中间焊盘编号,再中间随便加一个焊盘就是了

网友B:
在里面再放一个焊盘,把焊盘的solder层去掉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里面再放一个焊盘,把焊盘的solder层去掉就好

在里面再放一个焊盘的话,它们不还是分开的吗?焊盘是焊盘,polygon是polygon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里面再放一个焊盘的话,它们不还是分开的吗?焊盘是焊盘,polygon是polygon啊

死读书教条主义能改了么,,非要实现理想化,除非你自己重写AD软件,,软件不是万能的,过程不一定重要,结果可以量产才是最主要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里面再放一个焊盘的话,它们不还是分开的吗?焊盘是焊盘,polygon是polygon啊

两个重叠了,只要你开窗了,PCB上和焊盘没两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死读书教条主义能改了么,,非要实现理想化,除非你自己重写AD软件,,软件不是万能的,过程不一定重要,结果可 ...

嗯,您说的焊盘的solder层去掉什么意思?为什么要去掉solder层?该怎么弄?我是直接在里面放个焊盘,放在top layer层了,和我原来画的polygon重叠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重叠了,只要你开窗了,PCB上和焊盘没两样,

好的,谢谢.

网友D:
电子CAD,学了一年多了,对这方面的知识还需要继续努力。我要加油

网友E:
有几种方法,我说两种我常用的,第一个是画一个铜,然后把这位置开窗;另一个方法就是几个焊盘放在一起,放成你要的形装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