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厘米制冷片和4*4制冷片差别不大?

楼主(2020-08-11):
3×3制冷片工作5个小时冷却不了一个西红柿!换成4×4制冷片依然没有改善?什么原因?“冰箱”外壳明显感到低于环境温度。“冷量”大部分损失了?本来冰箱容积就不大,制冷能力大部分叫外壳散失了?

网友A:
你这样安装可能不对!电子制冷是双面的,一面制冷一面发热,冷淡一面、、、,而热的一面要加“散热”,你把CPU的散热给装上去试试。
而且你4X4那个根本就不对,你是在给外箱制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安装可能不对!电子制冷是双面的,一面制冷一面发热,冷淡一面、、、,而热的一面要加“散热”,你把 ...

我是把4×4的制冷片换到原来3×3的位置上。原来怎么散热还怎么散。

网友A:
不是吧?3X3那个安装正确(外面再加散热),4X4那个图就不对吧?
另外,电子制冷功率小,当然不象家冰箱那样冷,而且它是让内胆降温而已,达不到冷冻效果的!最多就阴阴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吧?3X3那个安装正确(外面再加散热),4X4那个图就不对吧?
另外,电子制冷功率小,当然不象家冰箱那 ...

4×4那个图是冷饮机上的制冷片,拆下来装到车载冰箱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吧?3X3那个安装正确(外面再加散热),4X4那个图就不对吧?
另外,电子制冷功率小,当然不象家冰箱那 ...

你说得对!效果很差,怪不得人家扔了呢!电老虎,车上电池怎么受的了?废物一个

网友B:
热电芯片的冷侧粘在冰盒上,而热侧则需要一个散热器来消散从冰盒传递的热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电芯片的冷侧粘在冰盒上,而热侧则需要一个散热器来消散从冰盒传递的热量。

是的,没错!冷冻能力太差,没有使用价值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没错!冷冻能力太差,没有使用价值

冷却水管喝矿泉水,真是制冰水,用的方法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冷却水管喝矿泉水,真是制冰水,用的方法不对。

这个车载冰箱制冰!根本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