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6个关于51单片机和数字逻辑电路的问题。

楼主(2020-08-11):
1、VCC、VSS、VDD、VEE之间到底有何区别?网上流传的版本太多,越看越糊涂。VCC、VDD是不是一般表示正电源?那二者有何实际区别?VEE、VSS是不是一般表示负电源?同样二者有何实际区别?
2、数字逻辑电路里,什么样的寄存器是电平触发?什么样的寄存器是边沿触发?什么样的锁存器是电平触发?什么样的锁存器是边沿触发?
3、标准的8051单片机的P0口内部,一共有多少个锁存器?1个还是8个?
4、标准的8051单片机,一共有哪些地方要用硬件置1,哪些地方要用软件置1,哪些地方要用硬件清0,哪些地方要用软件清0?我只记得太多太多了,特别是很多细微的标志位、状态位、控制位,特别容易混淆。
5、锁存器是不是也分D锁存器?T锁存器?等等。
6、标准的8051单片机,哪些寄存器可以用作基址寄存器?哪些寄存器可以用作变址寄存器?

网友A:
你一口气问这么多问题,是不打算看书了吗?我敢保证不去翻资料就完全问答你问题的,应该是没有几个的
你问的所有问题,回答你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你也不理解,理解的人是不需要问这种问题的
你要做的是:学会看数据手册,你问的问题都可以看数据手册中得到答案
"基址寄存器",我用了四年的8051汇编,但我不知道这是个什么东西

网友B:
把我问懵了,但是我知道第4个问题应该是datasheet上有写的

网友C:
感觉更像是掉进了一个死胡同,一直钻牛角尖而找不到出来的路!
好比当初的我有这样一个疑惑,一句 P0 = 0xFF,就可以将开发板上8个灯点亮,
难以理解的是一句代码怎么能够影响硬件的IO输出电平状态,然后各种搜索、查阅资料,看得越多感觉越复杂,越难理解~~~!!!

归根结底,一句话,钻牛角尖了!
(张三,为什么叫张三,你不要去问,别人也无法回答,你只需要知道你需要知道的东西,比如他是男是女,多大年纪,有无对象..... .....

网友D:
这里不是免费课堂哦,自己去看数据手册。

网友E:
你干嘛不好好看书呢

网友F:
在电路图和电路分析中,关于电压,电流和某些组件的命名存在长期的惯例。在双极性晶体管的分析中,例如在常见的发射极配置中,集电极,发射极和基极(相对于地)的DC电压可以分别记为VC,VE和VB。

与这些晶体管端子相关联的电阻器可以指定为RC,RE和RB。为了产生直流电压,除这些电阻器或其他组件(如果存在)以外的最远的电压通常称为VCC,VEE和VBB。

在实践中,VCC和VEE然后分别引用公共NPN晶体管电路中的正电源线和负电源线。请注意,在等效的PNP晶体管电路中,VCC为负,而VEE为正。

场效应晶体管的漏极,源极和栅极端子完全采用类似的惯例。这导致在更常见的电路配置中,由标为VDD和VSS的电源电压产生VD和VS。

等效于NPN和PNP双极之间的差异,对于n沟道FET和MOSFET,VDD相对于VSS为正电压,而对于基于p沟道FET和MOSFET的电路,VDD为负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