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MS保护延时的几个问题

楼主(2020-08-11):
谁对BMS保护延时了解的?

过充电压保护延时、过充保护释放延时、过放电压保护延时、放电过流保护延时----------

1.这种延时是用示波器去测试吗?有没有更好的方**理想状态是在达到保护或者释放保护要越快越好,而实际上是做不到的?这个做不到没有延时是哪些因素造成的?哪个是最关键的因素?

2.为什么没有强调过放保护释放延时、过流保护释放延时、短路保护延时、短路保护释放延时、过温保护延时、过温保护释放延时?BMS电池保护中是否存在这六个延时参数?

网友A:
例:假设过放电流是5A。突然测到一个5.1A,一定是过放吗?就时你再去理解,延时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