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A7294功放芯片正常工作需要满足哪些条件?

楼主(2020-08-11):
新手刚开始接触功放这一行,想要自己只做个7294的功放。让7294正常工作需要满足哪些条件。 电源/信号输入/还要哪些条件。

网友A:
新手的话推荐L3886TF,这玩意要比7294耐玩,电源接对了,基本是不会坏的,我音响用了10年,现在还在用

网友A:
LM3886的话,我有现在的电路和PCB,音质和TDA7294是一样的,新手听的话,不会有网上说的那种味道出来的,都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M3886的话,我有现在的电路和PCB,音质和TDA7294是一样的,新手听的话,不会有网上说的那种味道出来的,都一样 ...

好的谢谢,我找下资料了解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我找下资料了解一下。

LM3886接电源一定不能先上电再接电源线
一定得是先把线焊好了,然后再接变压器,不然IC会烧的
除了这一点,LM3886TF是很耐玩的:过流,输出短路,温度过高,这些都是有保护,基本不用理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LM3886接电源一定不能先上电再接电源线
一定得是先把线焊好了,然后再接变压器,不然IC会烧的
除了这一点 ...

感谢大佬的提醒

网友B:
有的功放芯片,正负接反了也不会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