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神AM27C512在AD哪个库文件中,实在找不到了。

楼主(2020-08-11):
请问大神AM27C512在Altium Designer哪个库文件中,实在找不到了。

网友A:
没用过,自己去库里找一个类似的,仿着画一个封装就是了,有问的功夫早画好了。

网友B:
你可以在国产之光 立创EDA里面找一下这个原件的封装,然后在导出ad文档,这样子你就可以把这个原件添加到自己的库里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