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L293D驱动电机电路的奇怪问题

楼主(2020-08-11):
如图:

用293的左边 做实验(右边无关的未画出),发生奇怪的问题,如下:
1、EN1是使能的,
     现在将其悬空,电机照常转动,怪不怪?
2、IN1/IN2应该是一个接+,一个接 - (代表信号),
     现在只要一个接+,另一个悬空,电机就能正常运转,怪不怪?
思考再三,不得要领,哪位大侠出来解释解释?

网友A:
1. EN1内部是否有上拉电阻?确认过了吗?悬空是否为高电平,量过了吗?
2. IN1和IN2一个接正极,另一个悬空,那悬空电平是多少?量过了吗?OUT1和OUT2的电压又分别是多少?
你量一下,然后看一下手册就都明白了,没那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