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19如何绘制fpc软排线?

楼主(2020-08-11):
ad19如何绘制fpc软排线

网友A:
放置焊盘,然后右击改变焊盘形状和所在层,然后复制,特殊黏贴->黏贴阵列

网友B:
画软排线和画普通PCB不是一样吗?我觉得只是投板形式不一样吧,投硬板和软板的区别吧!?

网友C:
柔性电路板(Flexible Printed Circuit 简称FPC)是以聚酰亚胺或聚酯薄膜为基材制成的一种具有高度可靠性,绝佳的可挠性印刷电路板。具有配线密度高、重量轻、厚度薄、弯折性好的特点。
是PCB板的一种;
绘制方法与PCB板一样;
绘制完成后,跟板厂注明 板材FPC,层数、板厚、铜箔厚度、镀层、阻焊、等等工艺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