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系列芯片在哪个Altium Designer的标准元件库里?要怎么查找添加呢?

楼主:
SN74HC74N
SN74HC14N
SN74HC161N
SN74HC153N
SN74HC283N
SN74HC32N
SN74HC10N
SN74HC540N
SN74HC154NT
已经添加了TI的所有官方库文件,但这些芯片在搜索的时候都搜索不到,搜索的时候提示这个:

点完以后呢,搜出来很多但是不能拖出来。

应该怎样操作才对啊?谢谢指点。

网友A(2020-08-12):
我看第二张图有download按钮,是不是要下载下来用?

网友B:
可以复制粘贴到你自己的库里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复制粘贴到你自己的库里啊

关键是找不到在哪个官方库里……

网友C:
补充一下问题描述吧,开始的时候好像写的不太明白。

网友D:
altium自带的库应该没你要的这些完整的封装库,建议部分元件自己做,因为这样子就永远就是你的库,否则你每次都需要查找,而且还不知道对应的是哪个库文件!
我分享一个74系列的原理图库给你,但是只有几个,剩下的需要你自己补充完整

网友E:
可能在TTL74 SERIES Lib 中找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D:
altium自带的库应该没你要的这些完整的封装库,建议部分元件自己做,因为这样子就永远就是你的库,否则你每 ...

感谢,画完原理图还得画pcb图,大家都是这样做的吗?我总感觉pcb图和3D图都可以在哪里下载到……

网友F:
可以去下载立创的封装库,很好用,也比较全

网友G:
我一般都是用到哪个就去立创下载,3D库可以看看这个网站:https://www.3dcontentcentral.cn/Browse.aspx,建议你要有积累自己的库,越用越全。

网友H(2020-09-16):
可以选用厂家的库下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感谢,画完原理图还得画pcb图,大家都是这样做的吗?我总感觉pcb图和3D图都可以在哪里下载到……

对呀  正常流程就是这样  PCB封装我们51黑里面有很多的分享  你自己搜索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I(2021-10-07):
楼主你的英文是有多差才会这样?自带库文件中TI logic 下都是74系列的人家按功能分好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