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台精品(0~35V)可调直流稳压电源

楼主(2020-08-12):
DIY的这个电源采用的是传统的线性电源(变压器降压)结构,虽然稍显笨重,但精心设计后体积也比较小巧,同时线性电源相比开关电源也有它的优势,电源杂波干扰小,因为降压部分是全隔离的,安全性能也比较高。
电源外壳我选择了一种尺寸较小的电脑电源外壳,去掉电子电路、风扇灯部分,保留插座、开关等,将风扇空的支撑剪掉,插座移位到背面;

变压器采用单位报废的24V监控摄像机变压器,功率50W左右,工作电流3A;

手头上有个带数码管的0~40V直流调压模块,去掉数码管旁的三端稳压贴片,电压表用的是0~100V双显电压、电流表,整流全桥一个,滤波电容用了2只35V3300uf并联,一只100K的高精度线绕可变电阻;

去掉调压模块上的方形调压电位器,用3根连线链接精密可调电位器, 将上述电子元件合理分布组装在机箱内,电钻、螺丝紧固,跳线焊接接,热缩管、蛇皮网等做安全防护;底座用了四只橡皮座;顶面加了一直设备上拆下来的拉手座提手;

面板用2mm厚黑色玻纤板,cnc后固定。安装表头、调节电位器、插座开关等,大工基本告成!

实测电压可调节范围在1.7V~35.5V,空载功耗6.5W左右,用于35V、3A以下电流的电路检测等足以;面板上有3组不同接口电源输出座,一组预留座其他扩展用;配上改装的2条静电手带线是不是很爽?

总结一下:本电源皮实而小巧,电磁杂波干扰少,电压调节范围广,加上分流器就可同时检测电流,使用非常方便,是电子DIY爱好者必备之物。

网友A:
提个建议啊。可以加个风扇。要不大电流时芯片会发烫。不用很大,毕竟空间有限。直接吹电路板就可以。效果更好。

网友B:
这么粗糙的拼装也发出来

网友C:
我貌似看到了静电手环上的线做的引出线

网友D:
楼主的动手能力蛮好的

网友E(2020-09-17):
这才是自己动手制作

网友F:
变压器功率够了,但是那个模块嘛,2596标称是3A,一般都是湾湾芯片,不是进口原装的,湾湾的能出2A就不错了,然后没有散热器,靠板子散热器的话,真的带10-20VV2A时,热的不行

网友G(2020-12-10):
缺少恒流功能,我正在做一款具有恒流恒压功能的模块,超小体积,数字调制,避免滑动电阻接触不良问题

网友H:
发一张电路图来看看,了解原理。

网友I:
看变压器的样子这个电源的电流不太大,工艺不错

网友J:
50W的變壓器,当输出35V电压时,电流能有多大!!

网友K: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L(2021-01-28):
可惜了,好好地线性电源被你给搞成开关电源,纹波太大了。

网友M:
100k的线绕电阻?

网友N:
能加上五位数码管来提高显示精度吗

网友O(2022-06-11):
还是线性电源好用。就是效率太低发热厉害

网友P(2023-01-13):
变压器啊,烦心呢,30v2A,切换变比,多抽头。

网友M:
引用 网友O:
还是线性电源好用。就是效率太低发热厉害

可不可以考虑从变压器抽头改变输入电压以提高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