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新求教一个关于用单片机控制风速传感器的问题,求大佬们指点

楼主(2020-08-12):
风速传感器和单片机连接,风速传感器测出风速后传给单片机,由单片机获取风速
这是传感器说明:
这是完整的单片机程序:
#include<stc12c5a.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stdlib.h>
#include<math.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num;//num数据采集计数,mode工作模式设置:水位调节模式1、数据采集模式2、待机模式3
int i,j,k;
int flag1,flag2,flagd,flagj;//串口通信标志位
uint temp1[8]={0,0,0,0,0,0,0,0};//串口通信1接收字符串,temp1和new_value[8]重用,减小内存空间
uchar time0,time1,time2,time3,time4,time5,time6,time7,time8,time9,time10,time11;// 01秒 23分 45时 67日 89月 1011年
void init();// 初始化函数
void UART_1Interrupt();//串口1接收字符串
void UART_2Interrupt();//串口2接收字符串
void delayms(uint);//延时函数
void delay5ms();//延时函数
void delay50us();//延时函数
void delay5us();//延时函数
uchar wind_speed[8]={0x11,0x03,0x00,0x00,0x00,0x04,0x46,0x99};   //风速
uchar table[24]={0x64,0x19,0x12,0x31,0x23,0x59,0x59,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定义收发数组,收发通用减小内存。
void main()
{
uchar hour,minute,second;//时分秒
int flags;
uchar test[3]={0x01,0x03,0x02};
flag1=0;
flag2=0;
flags=0;
  flagd=0;//距离标志位,为1时接收到从机串口2距离指令并发送给传感器,为2时发送距离数据
         //到从机串口1
  flagj=0;//继电器标志位,为1时收到继电器指令
init();
while(1)
{
   flags=0;
   flag1=0;
   flag2=0;
   for(i=0;i<80;i++)  //11为table长度table[11]
   {
    table[i]=0x00;
   }
   /******发送风速传感器命令*******/
   if((flag1==0)&&(flags==0))
   {

    for(i=0;i<8;i++)
    {
     SBUF=wind_speed[i];
     while(!TI); //数据传送中,发送完一组指令TI置1,请求中断,响应中断后置0
     TI=0; //清除数据传送标志
    }
     delay(500);  //delay(1000)用于22.1184Mhz,,delay(500)用于11.0592Mhz
    flags=1;
   }
   if((flag1==0)&&(flags==1))
   {
    flag1=1;
    wind_speed1[0]=0xAA;
    wind_speed1[1]=0xAA;
   }
   /******发送风向传感器命令*******/
   if((flag1==1)&&(flags==1))
   {
    for(i=0;i<8;i++)
    {
     SBUF=wind_direction[i];
     while(!TI); //等待数据传送
     TI=0; //清除数据传送标志
    }
      delay(500);
      flags=2;
   }
   if((flag1==1)&&(flags==2))
   {
    flag1=2;
    wind_direction1[0]=0xAA;
    wind_direction1[1]=0xAA;
   }
   if((flag1==2)&&(flags==2))
   {
    table[0]=0x64;//数据校验位
    table[1]=(((time10-0x30)<<4)&0xf0)+(time11-0x30);//时间,年月日时分秒
    table[2]=(((time8-0x30)<<4)&0xf0)+(time9-0x30);
    table[3]=(((time6-0x30)<<4)&0xf0)+(time7-0x30);
    table[4]=(((time4-0x30)<<4)&0xf0)+(time5-0x30);
    table[5]=(((time2-0x30)<<4)&0xf0)+(time3-0x30);
    table[6]=(((time0-0x30)<<4)&0xf0)+(time1-0x30);

    table[7]=wind_speed1[0];
    table[8]=wind_speed1[1];
    flag2=1;
     /**************监测船数据发送给从机*************/
    delay(500);
    for(i=0;i<24;i++)
    {
      S2BUF=table[i];
              while(!(S2CON&S2TI));  //若S2TI=0,在此等待
              S2CON&=~S2TI;   //S2TI=0
       }
    delay(500);
    Relay=0;
   }

}
//WDT_CONTR = 0x3C;//看门狗1S
}
/********************************************/
/*串口1数据接收函数
/********************************************/
void UART_1Interrupt() interrupt 4
{
//接收完缓冲数据RI置1,响应中断,响应中断后置0
if(RI)
{
  RI=0;

  //----------------风速----------------------
  if(flag1==0)
  {
   if(num==0)
   {
    if(SBUF==0x11) table[num++] = SBUF;

   }
   else
   {
    table[num++] = SBUF;
    if(num > 12)
    {
     num = 0;
     flag1=1;
     wind_speed1[0]=table[3];
     wind_speed1[1]=table[4];
    }

   }
  }
}
}
/********************************************/
/*系统初始化
/********************************************/
void init()
{
uint i;
num=0;//接收传感器数据计数
LCDA=0;
CLK_DIV=0x00;//系统时钟,不分频
/****************串口通信初始化*****************/
/****************定时器1初始化******************/
TMOD=0X20;//定时器1,工作方式2,8位自动重装;定时器0,16位定时器
TH1=0xfa;//定时器装初值,[url=mailto:9600bps@22.1184MHz]9600bps@22.1184MHz[/url]
TL1=0xfa;//定时器装初值,[url=mailto:9600bps@22.1184MHz]9600bps@22.1184MHz[/url]

SCON=0x50;//模式1,8位数据,可接收,0x50
PCON=0x00;
TR1=1;//定时器1中断
    IP=0x10;//串口中断优先
EA=1;//单片机总中断,用下面的EA=1
ES=1;//中断控制位
/***********独立波特率发生器初始化**************/
S2CON = 0x50;    //串口2工作在方式1  10位异步收发 0X50 S2REN=1允许接收 0x40为只发送不接收
    BRT = 0xfa;     //独立波特率发生器初值FA    //22.1184MHz用

    AUXR = 0x10;    //BRTR=1 独立波特率发生器开始计数
    IE2 =0x01; //开串口2中断  ES2=1
/**************外部时钟初始化******************/
    Ds1302Init();//第一次时初始化,调整好时间
}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ms(uint ms) //延时ms
{
uchar i;
while(ms--)
{
  for(i=0;i<120;i++);
}
}
void delay5ms(void)                       //延迟5ms
{
unsigned char a,b;
for(b=185;b>0;b--)
for(a=12;a>0;a--);
}
void delay50us(void)                  //延迟50us
{
unsigned char a,b;
for(b=9;b>0;b--)
for(a=1;a>0;a--);
}
void delay5us(void)                      //延迟5us
{
_nop_();  //if Keil,require use intrins.h
}
void delay(uint z)//延时函数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请问上面的程序里哪一个是代表测得的风速啊?是这个吗:
还有请问wind_speed[8]里面的八个数代表什么?,table[24]里面的数代表什么?
求指点,哪一个是表示所测得的风速啊?

网友A:
协议都有了,风速根据收到的数据,按照协议规定去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协议都有了,风速根据收到的数据,按照协议规定去计算

我知道这个计算规则,但我不知道哪个是代表风速的,就是哪个相当于这个例子里的0x56H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知道这个计算规则,但我不知道哪个是代表风速的,就是哪个相当于这个例子里的0x56H

135和136行得到的数据就是风速了。

网友C:
uchar wind_speed[8]={0x11,0x03,0x00,0x00,0x00,0x04,0x46,0x99};   //风速

wind_speed
//----------------风速----------------------
wind_speed1[0]=table[3];
     wind_speed1[1]=table[4];

网友D:
所有信息都包含在数据表中。 仔细阅读数据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