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特率和USB或者网速的比特率有什么关联?比如900(Baud,symbol/s)有些地方怎么也用...

楼主(2020-08-12):
波特率和USB或者网速的比特率有什么关联?比如900(Baud,symbol/s)有些地方怎么也用9600bps,这是错误的吗?bps表示的是位/秒?那比特率的单位bit/S不也是位/秒吗

网友A:
波特率代表每秒电平变化的次数;
比特率代表每秒传输的bit数;
当你所使用的传输协议为最少1次电平变化代表一个bit时,波特率和比特率相同,否则波特率大于比特率;
对于串口协议,波特率和比特率相等;
对于FM0编码,需要两个电平变化代表一个bit,那么比特率则为波特率的一半。
对于其它协议,自行了解其编码规则后就可以按照此法分析了。
bps一般代表bit/s
Bps一般代表bytes/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波特率代表每秒电平变化的次数;
比特率代表每秒传输的bit数;
当你所使用的传输协议为最少1次电平变化代 ...

感谢李工。。。讲解的很好。

bps一般代表bit/s
Bps一般代表bytes/s

一个是位每秒  一个是字节每秒吗?9600  115200一般都是用bps作为单位吧?那好像网速也是同样的单位啊?位/S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李工。。。讲解的很好。

bps一般代表bit/s

是的,bps是位每秒,Bps是字节每秒;
一般说串口是9600和115200波特率,一般用Baud作为单位,但从数值上来说,是和bps等价的。
网速的单位也是位每秒,例如你家办了个200M的联通宽带,那就是说你家的网速最大为200Mbps,也就是200Mbps/8 = 25MBps = 25MB/s = 25兆字节每秒。也就是,你下载视频等资源时,最大有25兆每秒的最大下载速度。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家里用的普通网线都是百兆网线,所以你要用这个线连接路由器或者电脑的话,最大传输速度是12.5兆每秒的下载速度,所以你要想实现200兆带宽的最大性能,你得用千兆网线连接你的路由器或者电脑。
另外,到你家的网线也要是光纤入户的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bps是位每秒,Bps是字节每秒;
一般说串口是9600和115200波特率,一般用Baud作为单位,但从数值上 ...

讲得非常通俗 好理解  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bps是位每秒,Bps是字节每秒;
一般说串口是9600和115200波特率,一般用Baud作为单位,但从数值上 ...

你这个12.5M 怎么来的?折半? 还有什么是光纤入户啊?我们一般用的的都是什么模式连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这个12.5M 怎么来的?折半? 还有什么是光纤入户啊?我们一般用的的都是什么模式连接的

是折半,以前的宽带都是普通网线连到家里的,现在一般都是用光纤了

网友B:
1字节=8位 单位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