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了ucosII,但是三个任务只有LIGHT_TASK_PRIO 這个在运行,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0-08-12):
用了ucosII,但是三个任务只有LIGHT_TASK_PRIO     這个在运行,是怎么回事

#include "led.h"
#include "beep.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includes.h"
#include "adc.h"
#include "LIGHT.h"

unsigned char LIG1[10]="LIG1";
unsigned char lig1,lig2,lig3,u=0;

#define START_TASK_PRIO                              10

#define START_STK_SIZE                                  64

OS_STK START_TASK_STK[START_STK_SIZE];

void start_task(void *pdata);

#define LM_TASK_PRIO                               8

#define LM_STK_SIZE                                      64

OS_STK LM_TASK_STK[LM_STK_SIZE];

void LM_task(void *pdata);

#define BEEP_TASK_PRIO                               7

#define BEEP_STK_SIZE                                          64

OS_STK BEEP_TASK_STK[BEEP_STK_SIZE];

void beep_task(void *pdata);

#define LIGHT_TASK_PRIO                               6

#define LIGHT_STK_SIZE                                          64

OS_STK LIGHT_TASK_STK[LIGHT_STK_SIZE];

void LIGHT_task(void *pdata);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NVIC_Configuration();
//        uart_init(9600);
         BEEP_Init();
         initLCDM();
        light_gpio();
        Adc_Init();
//        LED_Init();
         LM_Cler();
//        KEY_Init();
        OSInit();
         OSTaskCreate(start_task,(void *)0,(OS_STK *)&START_TASK_STK[START_STK_SIZE-1],START_TASK_PRIO );
        OSStart();

}

void start_task(void *pdata)
{
    OS_CPU_SR cpu_sr=0;
        pdata = pdata;
        OSStatInit();
         OS_ENTER_CRITICAL();

        OSTaskCreate(LM_task,(void *)0,(OS_STK*)&LM_TASK_STK[LM_STK_SIZE-1],LM_TASK_PRIO);
         OSTaskCreate(beep_task,(void *)0,(OS_STK*)&BEEP_TASK_STK[BEEP_STK_SIZE-1],BEEP_TASK_PRIO);
         OSTaskCreate(LIGHT_task,(void *)0,(OS_STK*)&LIGHT_TASK_STK[LIGHT_STK_SIZE-1],LIGHT_TASK_PRIO);

         OSTaskSuspend(START_TASK_PRIO);
        OS_EXIT_CRITICAL();
}

void LM_task(void *pdata)
{
//extern unsigned char lig3;
//        unsigned char uu[]={0};
                LM_Cler();
        while(1)
        {
//                sprintf((char*)uu,"%x",lig3);
//                LM_ShowString(0,0,uu);
                delay_ms(1000);
                LM_Cler();
//                delay_ms(1000);
        }
}

void beep_task(void *pdata)
{
        while(1)
        {
                 BEEP=1;
                 delay_ms(200);
                 BEEP=0;
                 delay_ms(940);
        }
}

void LIGHT_task(void *pdata)
{

        unsigned int xms=1;
//        unsigned char u=0;
        while(1)
        {
        if(LIGHT_G1==0||LIGHT_G2==0)
        {
                        LIGHT_LNF=0;
                        if(LIGHT_G1==0&&LIGHT_G2==1)
                                {
                                        if(LIGHT_L1>flag_adc)
                                                {
                                                        delay_ms(xms);
                                                        if(LIGHT_L1>flag_adc)
                                                                {
                                                                        lig1=1;
                                                                }
                                                }
                                        if(LIGHT_L1<flag_adc&&u==0)
                                                {
                                                        delay_ms(xms);
                                                        if(LIGHT_L1<flag_adc)
                                                                {
                                                                        lig1=0;
                                                                        u=1;
                                                                }
                                                }
                                }
                                if(LIGHT_G1==0&&LIGHT_G2==0)
                                        {
                                                if(LIGHT_L1>flag_adc)
                                                        {
                                                                delay_ms(xms);
                                                                if(LIGHT_L1>flag_adc)
                                                                        {
                                                                                        lig1++;
                                                                        }
                                                        }
                                                if(LIGHT_L1<flag_adc)
                                                        {
                                                                delay_ms(xms);
                                                                if(LIGHT_L1<flag_adc&&u==1)
                                                                        {
                                                                                        lig1<<=1;
                                                                                        u=2;
                                                                        }
                                                        }
                                        }
                                if(LIGHT_G2==0&&LIGHT_G1==1)//Åöμ½μúèy¸ö¸Dó|μ㣬¶áμúèyμãtμ
                                        {
                                                if(LIGHT_L1>flag_adc)
                                                        {
                                                                delay_ms(xms);
                                                                if(LIGHT_L1>flag_adc)
                                                                        {
                                                                                lig1++;
                                                                        }
                                                        }
                                                if(LIGHT_L1<flag_adc)
                                                        {
                                                                delay_ms(xms);
                                                                if(LIGHT_L1<flag_adc)
                                                                        {
                                                                                lig1<<=1;
                                                                                u=0;
                                                                        }
                                                        }
                                        }
                                        lig3=(lig1<<4)|lig2;
                                        lig1=lig2=0;
                                        LM_Cler();
        }
        else
                {
                                LIGHT_LNF=1;
                                        sprintf((char*)LIG1,"%x",lig3);
                                LM_ShowString(0,0,LIG1);
//                                LM_ShowChar(90,0,':');
                }
        }
}

网友A:
UCOSII 只要有高优先级的任务运行,其它任务只能排队等待!!!
你创建的任务,都是一直运行,从不休眠的,所以低优先级任务根本没有机会启动运行!
稍作修改,用UCOSII的延迟函数OSTimeDly() ,替换 delay_ms()

网友A:
另外,UCOS-III 都出来好些日子了,UCOS-II 可以放弃了,反正都还在摸索中,直接上UCOS-III吧!!!

网友B:
建议高优先级的任务执行完后要主动释放CPU使用权。

网友C:
找到os_cfg.h,搜索#define OS_MAX_TASKS              8    /* Max. number of tasks in your application ...                 */
把最大任务数按你的任务数改,比如我就改成8个任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