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RC522模块测试程序

楼主(2020-08-12):
主要参考这个网址:
http://www.51hei.com/bbs/dpj-93114-1.html

他的程序帮了很大的忙,在他寻卡的基础上完成了注册,判断函数,并做出了一定的修改
为了方便演示,做了一个简短的视频方便示意,等过了审核发上来
视频: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4Z4y1M7Ja?from=search&seid=2775894499705602722

下面是主程序代码,库函数和上面网址的一样
/*
测试成功
但是这里的串口中断实在是不会调了
把串口中断部分直接修改在函数中,即CALL_isr_UART();这一段被我隐藏了,串口中断函数interrupt4直接删除
可以实现卡片的寻卡,识别,注册功能,注销功能暂未设置
*/

#include<reg52.h>
#include<main.h>
#include<mfrc522.h>

//主要用于strcmp函数的操作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unsigned char UID[5],Temp[4];        //任意寻卡的卡号
unsigned char UID_set[5],Temp_set[4];   //注册锁定后的卡号
unsigned char i=0;   //按钮(注册)计数
unsigned char j;         //用于卡号和类型锁定
unsigned char k=0;   //按钮(验证)计数
unsigned char suc[]={"you succeed\r\n"};
unsigned char fail[]={"you lost\r\n"};

sbit key=P2^0;         //注册
sbit key_judge=P2^2;        //验证
sbit led=P3^4;                //数卡错误响应灯

void feeb(){ //寻卡成功响应函数
        ff=0;
        delay_10ms(1);
        ff=1;
        delay_10ms(1);
}

void feeb_fail(){ //刷卡错误响应函数
        led=0;
        delay_10ms(1);
        led=1;
        delay_10ms(1);
}

//这个延时函数其实并不是特别重要,但是delay_10ms这个函数我看不懂,可能汇编???
void delay_10ms2(unsigned char x)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c;
    for(c=x;c>0;c--)
        for(b=38;b>0;b--)
            for(a=130;a>0;a--);
}

/*
            串口发送函数
*/
//向串口发送字符
void Putc_to_SerialPort(unsigned char c)
        {
                SBUF=c;
                while(TI==0);
                TI=0;
        }
//向串口发送字符串
void Puts_to_SerialPort(unsigned char *s)
        {
                while(*s!='\0')
                {
                        Putc_to_SerialPort(*s);
                        s++;
                        delay_10ms2(1);
                }
        }

//只处理一次卡片的读取
void Auto_Reader(void){
  //while(1)
  {
    if(PcdRequest(0x52,Temp)==MI_OK){  //寻卡,成功后Temp数组为卡类型

      if(PcdAnticoll(UID)==MI_OK){          //防冲突,UID数组数据为卡序列号

    //串口发送
           //CALL_isr_UART();                          //开串口中断将UID数组前四个字节上传到串口调试助手
                   Puts_to_SerialPort(UID);
                   feeb();                    //调用蜂鸣器提示
                   i++;   //开关计数+1自动归零
      }
    }else ff = 0;//寻卡失败

        //锁定卡号类型
                for(j=0;j<3;j++){
                        Temp_set[j]=Temp[j];
                        }
        //锁定卡号
          for(j=0;j<4;j++){
                        UID_set[j]=UID[j];
                }

  }

}

//判断新卡和已经注册过的卡是否一致,返回0或1
unsigned char judge(unsigned char *string1, unsigned char *string2){
    if(strcmp(string1, string2) == 0)
          return 0;
        else return 1;
}

//卡片判断函数,针对0或1进行判断并输出相应动作
void Auto_judge(void){
  //while(1)
  {
    if(PcdRequest(0x52,Temp)==MI_OK&&!judge(Temp_set,Temp)){  //寻卡,成功后Temp数组为卡类型
      if(PcdAnticoll(UID)==MI_OK&&!judge(UID_set,UID)){          //防冲突,UID数组数据为卡序列号
           Puts_to_SerialPort("you succeed...\r\n");      //串口发送成功消息
                   Puts_to_SerialPort(UID);
                   //CALL_isr_UART();                          //开串口中断将UID数组前四个字节上传到串口调试助手
                   feeb();                    //调用蜂鸣器提示
                   k++;   //开关计数+1自动归零
      }
    }
        else if(PcdRequest(0x52,Temp)==MI_OK&&judge(Temp_set,Temp))
          {
             Puts_to_SerialPort("type wrong...\r\n");      //串口发送失败消息
                 feeb_fail();

                 k++;   //开关计数+1自动归零
          }
        else if(PcdAnticoll(UID)==MI_OK&&judge(UID_set,UID))
        {
             Puts_to_SerialPort("ID wrong...\r\n");      //串口发送失败消息
                 feeb_fail();

                 k++;   //开关计数+1自动归零
          }
        else ff = 0;//寻卡失败
  }

}

//初始化
void InitializeSystem(){

    PcdReset();
    PcdAntennaOff();
    PcdAntennaOn();
        M500PcdConfigISOType( 'A' );
        SCON=0X50;                        //设置为工作方式1
        TMOD=0X21;                        //设置计数器工作方式2
        PCON=0X00;                        //波特率加倍
        TH1=0Xfd;                    //计数器初始值设置,注意波特率是4800的
        TL1=0Xfd;
        REN = 1;
        ES=1;                                                //打开接收中断
        EA=1;                                                //打开总中断
        TR1=1;
        ff = 1;
        TI=0;

}

void main( ){
         InitializeSystem( );
         while(1)
         {
                if(key==0)
                {
                  Puts_to_SerialPort("Receiving From 8051 key...\r\n");
                  i++;
                  feeb();
                  feeb();
                }

                if(key_judge==0)
                {
                  Puts_to_SerialPort("Receiving From 8051 key_judge...\r\n");
                  k++;
                  feeb();
                  feeb();
                }

                //按下key寻卡注册,如果没有卡放上去,那么一直在内部循环,也可以设定时间,如果超时跳出循环
                while(i%2==1){Auto_Reader();}
                //按下key_judge进行判断,如果没有卡放上去,那么一直在内部循环,也可以设定时间,如果超时跳出循环
                while(k%2==1){Auto_judg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