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M32单片机不能启动,晶振不启动

楼主(2020-08-12):
线路板中,可以正常烧录程序,烧录完成后,测试STM32单片机未能启动,晶振不启动。

网友A:
你怎么确定晶振不启动的?

网友B:
谐振电容多大,电源和复位是否正常

网友C:
可以用示波器点下晶振的脚,如果不启动的话,建议查看下电路有无其他异常,或者先换个晶振

网友D:
没示波器,万用表也可以量一量,半压说明有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