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89F003+msc9926w+apm4953无线充电项目学习 附PCB与MCU源程序

楼主:
无线充电的学习,有画板资料

Altium Designer画的PCB图如下:

#include "power.h"
#include "rc.h"
#include "adc.h"
#include "usart.h"

FILT VccFilt = {0};                                                                //电压滤波系数
FILT CurrentFilt = {0};                                                //电流滤波系数
unsigned long CurrentValue = 0;                //系统输出电流

/***********************************************************************
函数名称:Current_GetValue
函数功能:获取当前的输出电流
输入参数:无
返回参数:输出电流,mA
备    注:无
************************************************************************/
unsigned int Current_GetValue(void)
{
        Adc_GetValue(AN4);
        CurrentValue = Rc_Filter(Adc_GetValue(AN4),&CurrentFilt);        //当前的电流采样
        CurrentValue *= 0.9988878393665;                                                                                                    //当前电流mA
        CurrentValue *= 1.18;                                                                                                    //校准,和USB测试仪器的测量电流匹配
        if(CurrentValue > 65536)CurrentValue = 60000;                                                        //防止瞬间过大,超过返回范围
        return CurrentValue;
}

/***********************************************************************
函数名称:Power_GetValue
函数功能:获取当前的系统功率
输入参数        :无
返回参数        :输出当前功率
备    注:无
************************************************************************/
unsigned char Power_GetValue(void)
{
        unsigned int voltValue;
        Adc_GetValue(ANPOWER);
        voltValue = Rc_Filter(Adc_GetValue(ANPOWER),&VccFilt);
        voltValue = (voltValue * 5) >> 8;                                                        //获取当前电压值
        CurrentValue = CurrentValue * voltValue / 1000;
        if(CurrentValue > 256)CurrentValue = 200;
        return CurrentValue;                                                                                                    //当前功率W,保留小数点后一位
}

pcb

WireSend V1_1.zip

无线充代码

网友A(2020-12-06):
这个是发送部分是不。

网友B:
这个代码是Qi协议是完整的吗。而不是直接调用库

网友B:
有原理图吗

网友C(2021-01-26):
有复现的老哥吗

网友D(2021-03-23):
很好的资料,程序是Qi协议,不是调用库

网友E:
有没有原理图参考一下?

网友F(2022-02-15):
在做无线供电相关产品,学习一下

网友G:
软件不是配这板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