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使用USB TYPE C仅充电应该接哪两个引脚?

楼主(2020-08-12):
如图这样的USB ,仅作为充电使用,画图应该接哪两根线

USB TYPE C引脚图:

网友A:
接GND和VBUS就可以了

网友B:
看别人的接法是正、反面的VBUS和GND

网友C:
是不是设计错了吧,应该是180度的设计,  TYPE C  叫正反面盲插,

这样设计插入就一面正确,另外一面就错误。

网友C:
应该是这样 才能够 叫 盲插

网友D:
坛子里有你要的东西,你输关键字能找到

网友E:
USB TYPE C用了充电的脚是:TYPE C是正反面盲插口,反面用GND和VBUS

网友C:
A4,B9,A9,B4  =   +

A1,B12,A12,B1=  -

这样盲插都是可以充电的

网友F(2021-07-25):
是的!要考慮正反.

网友G:
这个要看协议的,没有协议的话就VBUS和GND,一般的协议或者QC协议就用DP/DN,PD协议的话用CC1/CC2

网友H:
仅仅只是充电的话需要用这么多脚的USB接头吗?4个脚的便宜好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