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单片机P1口直接控制数码管位选,而不经过38译码器

楼主(2020-08-12):
普中单片机后面的练习:使用单片机P1口直接控制数码管位选,而不经过38译码器。想要在数码管上动态显示0~7,不经过38译码器,直接使用将选通每位数码管位选值赋值给P1口,请问怎样实现这一功能?

网友A:
这个简单,比如要显示0,你就点亮abcdef,也就是p0.0-p0.5给电平把数码管点亮。封装一下这个,当成显示0,然后同理封装123456789.然后直接调用封装函数就行。(我猜的,我也是菜鸟,但是思路应该没错)

网友B:
软件稍微改一下即可,重要的为位选驱动必须增加三极管。IO口驱动电流太小了,位选共阴共阳电流驱动不了。

网友C:
由于开发板的硬件电路是固定的,这个开发板不通过改造无法直接使用P1选通每位数码管。楼主可以学习Professional之类仿真软件。即可以随心所欲搭建硬件电路来满足学习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