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遥控正对有时不受控,其他方向都没问题

楼主(2020-08-12):
请教一下大家,红外遥控正对有时不受控,只要用一只手掌挡住就怎么遥控都能接收,其他方向怎么按都没问题能正常接收,请问我是不是得在红外接收头上加个东西来挡一下,或者是不是有个什么滤片可以达到这个目的??先谢谢大家

网友A:
试一试黑色的橡皮膜

网友B:
自己做的遥控器?
还是设备自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一试黑色的橡皮膜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做的遥控器?
还是设备自带的?

发射是别人给的方案,接收是红外接收头直接接MCU

网友B:
你这个感觉问题出现在发射部分;
如果是做产品,做遮挡不是办法;
有实物或说明书吗,发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感觉问题出现在发射部分;
如果是做产品,做遮挡不是办法;
有实物或说明书吗,发一下看看。

我也想有,这是前人留的东东,,,

网友C:
这跟挡不挡的估计是没有什么关系的,跟方位也是没有关系
估计是软件接收或者发射有问题
我以前就是延时不对,会导致有时候行,有时候不行,你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行
改了程序之后就没有这类问题了
人家一个红外,不会说是接收好了反而不行了

网友D:
红外的发射功率太大导致你这个红外发射头可能是38KHZ 2/3的占空比来发射的 普通的 1/3占空比 接收头程序的接受范围适当去调整就好

网友E(2022-04-20):
楼主你好,我最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请问你后来问题解决了不?是调的软件么?

网友E:
楼主,你好,我最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请问你的问题后来解决了不?是怎么解决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