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2.0-R61503B 8bits TFT彩屏刷屏触摸驱动程序

楼主(2020-08-12):
2.0-R61503B 8bits TFT彩屏驱动程序(基于51单片机),包含刷屏测试,触摸测试,汉字显示,图片显示程序。

#include<reg52.h>
#include "gui.h"
#include "touch.h"

void main()
{
        uchar rst = 0;
        //--多出来两个值使用来在内存上面跟别的变量分隔的--//
        uchar  xValue[6] = {0, 0, 0, 0, 0, 0}, yValue[6] = {0, 0, 0, 0, 0, 0};
        long x, y;

        TFT_Init();
        rst = 1;

        while(1)
        {
                if(rst == 1)
                {
                        TFT_ClearScreen(0x0000);
                        GUI_Write32CnChar(22, 20, "普中科技", 0xF800, 0x0000);
                        GUI_Line(22, 54, 150, 54, 0xF800);
                        GUI_WriteASCII(120, 0, "RST", 0xF800, 0x0000);
                        rst = 0;
                }

                if(TOUCH_XPT_ReadXY() == 1)
                {
                        //--如果触摸跟显示发生偏移,可以根据显示AD值--//
                        //--调整下面公式里面的数值--//
                        x = xpt_xy.x;
                        x = (x - 400) * 190 / 3650 ;
                        y =        xpt_xy.y;
                        y = (y - 300) * 240 / 3500;

                        if (x > 176 )
                        {
                                x = 176;
                        }
                        if (y > 220)
                        {
                                y = 220;
                        }
                        if ((x > 120) && (y < 30))
                        {
                                rst = 1;
                        }
                        else
                        {
                                GUI_Dot((uint)x , (uint)y, 0x001F);
                                //--计算读取到的AD值--//
                                //--由于添加了显示AD值,计算需要时间,所以触摸有一点延迟--//
                                xValue[1] = (xpt_xy.x % 10000 /1000) + '0';
                                xValue[2] = (xpt_xy.x % 1000 /100) + '0';
                                xValue[3] = (xpt_xy.x % 100 /10) + '0';
                                xValue[4] = (xpt_xy.x % 10) + '0';

                                yValue[1] = (xpt_xy.y % 10000 /1000) + '0';
                                yValue[2] = (xpt_xy.y % 1000 /100) + '0';
                                yValue[3] = (xpt_xy.y % 100 /10) + '0';
                                yValue[4] = (xpt_xy.y % 10) + '0';

                                //--显示AD值--//
                                GUI_WriteASCII(0, 170, "X:", 0xF800, 0x0000);
                                GUI_WriteASCII(32, 170, &xValue[1], 0xF800, 0x0000);
                                GUI_WriteASCII(0, 195, "Y:", 0xF800, 0x0000);
                                GUI_WriteASCII(32, 195, &yValue[1], 0xF800, 0x0000);
                        }
                }
        }
}

网友A(2020-10-16):
最近正好找这个屏的资料,谢谢楼主,帮大忙了

网友B:
有没有3.0 的tft 屏的 开发资料?
最好是STC 的程序。

网友C(2021-05-06):
请问在显示图片中的picture.h中的数组是怎么得出来的?

网友D(2021-06-08):
引用 网友C:
请问在显示图片中的picture.h中的数组是怎么得出来的?

Image2LD 软件

网友E(2021-11-01):
非常感谢!买的51开发板 配的tft屏 结果商家给的资料里 居然没有匹配这个驱动版 下载的案例程序也不能用 用楼主的程序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