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如何基本同时读到两个传感器的信号?用操作系统也不准

楼主(2020-08-12):
我现在用stm32做一个项目,然后想要基本同时读到两个传感器的信号,信号时间在1~10ms之间,对程序的运行速度要求比较高,本来不跑操作系统的,发现不是很准,后来用上了ucosII创建两个任务分别读1和2的传感器,发现更不准,而且這个好像会对我的网络通信有影响串口,像這种操作系统它本身就不可以实现多线程并进,所以上這种实时操作系统所谓的分时复用会降低我们的代码运行速度吗。网上找不到答案,实在没办法了,

网友A:
什么传感器?用IO整个端口同步读取,串口也用IO口模拟,两个同步模拟。如果是AD的用有多个AD转换单元的芯片。

网友B:
啊!一线数据芯片基本不行,不止一线的话

网友C:
如果是一个单片机,操作两个传感器,不可能有绝对的同时!!!只能是顺序读取,你能做的只有优化读取时间,尽可能耗费较少的时间而已!
UCOS-II 两个任务,也不可能同时执行的,任意时刻有且仅有一个任务在运行!

网友D:
可以考虑将某些功能i交给协处理器去做。

网友E(2020-10-10):
STM32可以用DMA+ADC来实现,两句启动ADC转换间隔只有1us吧,应该够了

网友F:
到底是模拟的信号,还是数字信号,还是spi、IIC,不说清楚什么信号?只说一个时间,让别人怎么帮你,

网友G:
实时操作系统应该能够做到。 如果它不能满足您的目标,则应检查是否设计不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