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LCD2004+DS18B20 实现网络时钟+室温

楼主:
半吊子新手,程序肯定有不少可以优化的地方,请指教,谢谢
注意:这图的BS18B20的Gnd和IO脚接到D1的时候画反了,不好意思。

/*  ---By gsmcable---
              Connect
        Arduino       I2C_LCD
          5V            VCC
          GND           GND
      D2  SDA           SDA
      D1  SCL           SCL
      D4  DS18B20
*/

#include <ESP8266WiFi.h>
#include <OneWire.h>
#include <DallasTemperature.h>
#include <WiFiUdp.h>
#include <WiFiClientSecure.h>
#include <NTPClient.h>
#include <Time.h>
#include <TimeLib.h>
#include <Timezone.h>
#include <Wire.h>
#include <LiquidCrystal_I2C.h>
LiquidCrystal_I2C lcd(0x27, 20, 4);

#define ONE_WIRE_BUS 2  // DS18B20 pin
OneWire oneWire(ONE_WIRE_BUS);
DallasTemperature DS18B20(&oneWire);

float oldTemp;

// Define NTP properties
#define NTP_OFFSET   60 * 60      // In seconds
#define NTP_INTERVAL 60 * 1000    // In miliseconds
#define NTP_ADDRESS  "asia.pool.ntp.org"  // change this to whatever pool is closest (see ntp.org)

// Set up the NTP UDP client
WiFiUDP ntpUDP;
NTPClient timeClient(ntpUDP, NTP_ADDRESS, NTP_OFFSET, NTP_INTERVAL);

const char* ssid = "xxx";                 // insert your own ssid
const char* password = "xxx";        // and your wifi password

String date; //create the string for the date which will be printed on the lcd screen below
String t;    // create the string for the time

//显示字符
#if defined(ARDUINO) && ARDUINO >= 100
#define printByte(args)  write(args);
#else
#define printByte(args)  print(args,BYTE);
#endif

//要显示的汉字编码,定义为一个数组
uint8_t nian[8] = {0x08,0x0f,0x12,0x0f,0x0a,0x1f,0x02,0x02,};//年
uint8_t yue[8]  = {0x0f,0x09,0x0f,0x09,0x0f,0x09,0x0b,0x11,};//月
uint8_t ri[8]   = {0x1F,0x11,0x11,0x1F,0x11,0x11,0x1F,0x00,};//日
uint8_t dian[8] = {0x02,0x05,0x02,0x00,0x00,0x00,0x00,0x00,};//点

const char * days[] = {"Sunday", "Monday", "Tuesday", "**Wed**", "*Thurs*", "Friday", "**Sat*"} ;//my screen is 20 across to can't fit in Wednesday
const char * months[] =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
const char * ampm[] = {"AM", "PM"} ;//not used in my version

void setup()
{

  Serial.begin(115200); // most D1 use 115200 but this could vary. Included for serial monitor debugging
  timeClient.begin();   // Start the NTP UDP client

  oldTemp = -1;

  int cursorPosition = 0;

  lcd.init();                      // initialize the lcd
  lcd.backlight();
  lcd.setCursor(0, 0);
  lcd.print("Connect");
  lcd.setCursor(0, 2);
  lcd.print(ssid);

  // Connect to wifi
  Serial.println("");
  Serial.print("Connecting to ");
  Serial.print(ssid);

  WiFi.begin(ssid, password);
  while (WiFi.status() != WL_CONNECTED)
  {
    delay(500);
    Serial.print(".");
  }
  Serial.println("");
  Serial.print("Connected to WiFi at ");
  Serial.print(WiFi.localIP());
  Serial.println("");
  delay(1000);

  lcd.clear();
}

void loop()
{

  float temp;

    DS18B20.requestTemperatures();
    temp = DS18B20.getTempCByIndex(0);
    Serial.print("Temperature: ");
    Serial.println(temp);

  //////////////////////// The first part of the loop is for the internet clock

  if (WiFi.status() == WL_CONNECTED) //Check WiFi connection status
  {
    date = "";  // clear the variables
    t = "";

    // update the NTP client and get the UNIX UTC timestamp
    timeClient.update();
    unsigned long epochTime =  timeClient.getEpochTime();

  // convert received time stamp to time_t object
    time_t local, utc;
    utc = epochTime;
    TimeChangeRule BST = {"BST", Last, Sun, Mar, 1, 420};   //British Summer Time - change these variables for your local time
    TimeChangeRule GMT = {"GMT", Last, Sun, Oct, 2, 360};   //Standard Time
    Timezone CN(BST, GMT);
    local = CN.toLocal(utc);

  // format the time to 12-hour format with AM/PM and add seconds. t (time) is made up of the variables below which are then printed as a string
    t += hour(local);
    t += ":";
    if (minute(local) < 10) // add a zero if minute is under 10
    t += "0";
    t += minute(local);
    t += ":";
    if (second(local) < 10)
    t += "0";
    t += second(local);
  //t += ampm[isPM(local)];

  // Display the date and time
    Serial.println("");
    Serial.print("Local date: ");
    Serial.print(date);
    Serial.println("");
    Serial.print("Local time: ");
    Serial.print(t);

    lcd.createChar(1, nian);
    lcd.createChar(2, yue);
    lcd.createChar(3, ri);
    lcd.createChar(4, dian);

    lcd.setCursor(1, 0);
    lcd.print(year(local));
    lcd.setCursor(5, 0);
    lcd.printByte(1); //年
    lcd.setCursor(6, 0);
    lcd.print(months[month(local) - 1]);
    lcd.setCursor(8, 0);
    lcd.printByte(2); //月
    lcd.setCursor(9, 0);
    lcd.print(day(local));
    lcd.setCursor(11, 0);
    lcd.printByte(3); //日
    lcd.setCursor(13, 0);
    lcd.print(days[weekday(local) - 1]);
    lcd.setCursor(3, 1);
    lcd.print("Time:");
    lcd.setCursor(9, 1);
    lcd.print(t);
    lcd.setCursor(1, 2);
    lcd.print("------------------");
    lcd.setCursor(3, 3);
    lcd.print("Temp:");
    lcd.setCursor(9, 3);
    lcd.print(temp);
    lcd.setCursor(14, 3);
    lcd.printByte(4); //点
    lcd.setCursor(15, 3);
    lcd.print("C");
  }
  else // this part is a step to attempt to connect to wifi again if disconnected
  {
    lcd.setCursor(0, 0);
    lcd.print("Connect");

    //display.display();
    WiFi.begin(ssid, password);
    //display.drawString(0, 24, "Connected.");

    lcd.clear();
    lcd.setCursor(0, 1);
    lcd.print("Connected.");

    delay(1000);

  }
}

网友A(2020-08-13):
点赞+收藏+顶帖!用ESP8266 作为主控

网友B(2021-07-14):
esp8266我还玩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