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新求教,请问如何把一个四位16进制数的后两位提取出来呢?

楼主(2020-08-12):
比如说数组a[1]=0x45H,我想把后两位这个4,5提取出来为整数,这个程序应该怎么写呢?谢谢

网友A:
十六进制可不是0-9而已上面还有a-f呢.

我当初是将int类型转成十六进制 String 或者char *类型

然后就可以用String[0]提取字符串第一位,String[1] 取第二位.

网友B:
四位16进制应该写成,a[1]=0x1245;提取4的方法:(a[1]/16)%16; 提取5的方法:a[1]%16

网友C:
使用按位与。只要是不是负数,均可以使用按位与0xff,低两位是有效数,高于这两位的都是0。0x12345按位与0xff,等于0x00045,去掉高位无效值后等于0x45.

网友D:
将AND操作与0x00FF一起使用以提取最后两个十六进制数字。

网友B:
0x12345按位与0xff,等于0x00045,这句是错误的,请纠正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使用按位与。只要是不是负数,均可以使用按位与0xff,低两位是有效数,高于这两位的都是0。0x12345按位与0xf ...

我看错了,但不能撤,对不起

网友E:
将数组的元素提取出来,可以用分离的方法提取

网友F:
unsigned int c;
unsigned char a,b;
分解
a=c;
b=c>>8;
合并
c=b<<8|a;

网友G:
a[1]&=0xff
a[1]=a[1]&0x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