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硬核开机密码锁制作(参考自无线电杂志)(手写文章)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0-08-13):
再锁一个220v电源,完美...

网友B:
万一有人给你又换回去了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万一有人给你又换回去了呢?😂

逆向思维,做一个坚固的盒子,如果换回去了只可以拆开外壳才可以开锁

网友D:
有意义吗?费力不讨好。

网友B:
我不知道行不行

引用 网友C:
逆向思维,做一个坚固的盒子,如果换回去了只可以拆开外壳才可以开锁

只要拆机短路那个power点就可以破解了。

网友E:
要破解那是分分钟的事。。。

网友F:
所谓锁,讲的就是安全,看到你这么多的破绽自己玩一玩就好了

网友G:
设置个开机密码不是更香些????

网友H:
更换密码呢老哥

网友B:
我为此帖子发布了正确性投票(http://www.51hei.com/bbs/forum.p ... mp;page=1#pid903686)大家如果想发表意见,都可以进来。

网友B:
表示赞同

引用 网友H:
更换密码呢老哥

更改密码的时候必须打开电脑了之后再拆下来进行更改,这种方法其实具有一定的复杂性。

网友B:
对啊

引用 网友G:
设置个开机密码不是更香些????

开机密码只有重装系统才能破解,而重装系统需要格式化,如果格式化了又恢复,一般人偷个电脑很不容易做到,所以那样就已经够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只要拆机短路那个power点就可以破解了。

那就必须动用螺丝刀拆机箱了,你应该知道,很多锁都是锁君子不锁小人的,要破拆锁头还是容易的,楼主这样加锁只是防止别人随意乱用电脑的一个办法,虽然大家都看不上。
另外,设计这类电路也只是玩一玩、学一学电路,有时候并不一定要求实用,没必要太认真。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开机密码只有重装系统才能破解,而重装系统需要格式化,如果格式化了又恢复,一般人偷个电脑很不容易做到 ...

开机密码不需要重装系统破解吧?只想进电脑系统桌面而不想知道原来的开机密码,那就简单了,暴力破解进去。

网友B:
没必要这样

引用 网友I:
那就必须动用螺丝刀拆机箱了,你应该知道,很多锁都是锁君子不锁小人的,要破拆锁头还是容易的,楼主这样 ...

如果真想锁君子不锁小人那就直接给windows设置密码就好了。还要这么搞为什么

网友B:
坚持觉得软件锁好

引用 网友I:
开机密码不需要重装系统破解吧?只想进电脑系统桌面而不想知道原来的开机密码,那就简单了,暴力破解进去 ...

那这个更容易破解啊。可以直接短路开机接点。

网友B:
表示赞同

引用 网友D:
有意义吗?费力不讨好。

使用系统开机锁加挂机锁已经很够了,又不用浪费零件。

网友B:
香多了

引用 网友G:
设置个开机密码不是更香些????

这种锁呢,不比开机密码硬核。

网友J:
想法可以有,但是要是我就直接上改锥了,还是开机密码最管用

网友K(2020-09-15):
把开机键带在身上

网友L(2021-11-09):
楼主是要气软硬件设计者吗?让他们知难而退,电路还像没接对

网友M:
引用 网友B:
开机密码只有重装系统才能破解,而重装系统需要格式化,如果格式化了又恢复,一般人偷个电脑很不容易做到 ...

COMS密码和登录密码清空是分分钟的事情,不用重装系统

网友N(2022-12-16):
楼主真是一门心思用在了电子学习上,没有时间练习汉字书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