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新求教,请问一个Keil项目里两个.c程序,定义的变量时互通的吗?

楼主(2020-08-12):
就是比如第一个.c程序里定义了一个变量a,那第二个.c程序里可以直接用这个a吗?

网友A:
需要用extern定义调用

网友B:
全局变量可以

网友C:
使用全局变量,并且在宁外一个头文件或者.c文件中使用extern 进行重定义。具体可以多看点C语言教程。

网友D:
可以,但要在程序的最前面进行声明,如extern unsigned char a;

网友E:
在一个.c文件里进行定义全局变量例如 int a;在另一个.c文件中你要使用这个全局变量a,需要声明:extern int a;

网友F:
全局结构体,直接调用。或者指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