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4152 PM2.5模块通讯显示源程序

楼主(2020-08-12):
分享一个液晶显示的例程 IAR for MSP6.3,主要用于PM2.5模块的显示

#include <msp_RfValve_golbal.h>
//*****************************************************************************
//
//! Perform System clock initialize.
//! ACLK = XT1CLK = 32.738kHz  MCLK = SMCLK = default ~ 1.04MHz
//
//! \no param
//!
//! \return None.
//
task_t task[TASKS_MAX] = {
    [TASK_BASE]         = {1, 0, 0,    0,     500,      task_baserun},     // 基础任务
    [TASK_HMI]          = {0, 0, 0,    0,     100,      task_Disp},      // 人机交互
    [TASK_AD]           = {0, 0, 0,   10,     5000,     task_AdInt},     // 温度采集
    [TASK_CIRCLE_DIS]   = {0, 0, 0,    0,     80,       task_circle_dis},      // GPRS数据上传
    [TASK_IOSCAN]       = {0, 0, 0,    0,     20,       task_ioscan},// IO扫描刷新
    [TASK_BKLED]        = {0, 0, 0,    0,     20,       task_bkrun},
    [TASK_FLASH]        = {0, 0, 0,    10,     20,      task_flash},
    // ...
};
tRomA_Ins RomA_Ins=
{
  .Strs_TolTime=900,
  .PM25_SetHm=200,
  .PM25_SetMl=500,
  .Strs_AlamPer=10,
};
//*****************************************************************************
void CLOCK_Config()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SCFQCTL = SCFQ_4M;//121;
    FLL_CTL0 = DCOPLUS + XCAP5_5F;// (121+1) x 32768 x 2 = 7.99 Mhz
    FCTL2 = FWKEY + FSSEL_2 + FN0 + FN1 + FN4; // 选择smclk/20 = 400kHz
     SCFI0 |= FN_2;
   do
  {
    clear();
    BKLED_ON;
     //Disp_off();
    IFG1 &= ~OFIFG;                         // Clear osc fault flag
    __delay_cycles(0xfff);//for (i = 0; i < 1000; i++);             // Delay for osc to stabilize

  } while(IFG1 & OFIFG);
}
//*****************************************************************************
//TA0_T0

//*****************************************************************************
void TA0_Config()
{
  /*
  TACCR0=65; //1ms扫描
    TACTL |= TAIE+MC_1+TASSEL_1+TACLR;                           //Timer_A interrupt enable
    TACTL&= ~TAIFG;
  */

}
//*****************************************************************************
//SoftRX setup

//*****************************************************************************

//*****************************************************************************
//Timer1_A3 setup

//*****************************************************************************
//BT
void Bt_Config()
{
BTCTL=BT_fCLK2_ACLK+BT_ADLY_1;
IE2|=BTIE;
}

//*****************************************************************************
//Power_ADInit()

//*****************************************************************************

//*****************************************************************************
//Power_ADInit()

//*****************************************************************************
void Lcd_Config()
{
    LCDACTL|=LCD4MUX+LCDFREQ_32+LCDON;

    P5SEL=0X0FF;
    P7SEL|=BIT6;
    P1SEL|=BIT4+BIT5;                 //413单片机需要设置
    LCDAPCTL0=0x7F;
   // LCDAPCTL1|=LCDS32;
    clear();

}

//*****************************************************************************
//Port_Config()

//*****************************************************************************

void Port_Config()
{
   Key_INIT();
   Led_Port_Dir|=Led_Pin;
   Relay_DIR|=RelayH_BIT+RelayL_BIT;
   BKLED_OFF;

}
//*****************************************************************************
void SYS_INT()
{
  CLOCK_Config();
  Port_Config();
  TA0_Config();
  USART_INT();
  Lcd_Config();
  Bt_Config();
  RX_Ready();
// RFInit();
Work_Timing_Flags.Tc_Work_Mode=Work_Off;

}
// ************************************************************************

//=================================================================================
void Err_Check()
{
  Work_Timing_Flags.RS485_COMM_Time++;
if(Work_Timing_Flags.RS485_COMM_Time>UtCOMM_ERR_Time)//
{
  Work_Timing_Flags.RS485_COMM_Time=0;
  NFformat.Err_inf.Tc_comm=OnErr;
  USART_INT();
}

}
// ****温控器状态监测********************************************************************
void Tc_Work_Check()
{
switch(Work_Timing_Flags.Tc_Work_Mode)
{
   case(Work_Off):
     Disp_Off();
     break;
   case(Work_On_Nomal):
     Disp_On_Nomal();
     break;
    case(Work_On_Set):
      Disp_On_Set();
     break;
}
}
// ************************************************************************
void Work_Timing_Chenck()
{

  wnl_process();
  Err_Check();
//  Ad_Int();
// Tc_Work_Check();

}
// ************************************************************************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 Disable the GPIO power-on default high-impedance mode
  SYS_INT();
  _EINT();
// WDTCTL=WDT_ARST_1000;
    while(1)
    {
     task_process();

    }
}

PM2.5模块通讯显示

网友A(2021-12-31):
再次找F4152的时钟配置,找到了还是在51hei,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