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提取电机憋转信号?

楼主:
看到一个产品,单片机+驱动芯片控制小直流电机,不用行程开关,电机转动到位,受限憋机停止。然后,收一个控制信号,反转。
请问:单片机是怎么收到电机憋机停转信号的?也就是这个信号是怎么提取给 单片机的?请高手解释一下!如果有电路示意更好。谢谢!

网友A(2020-08-13):
测堵转电流。

网友B:
电流检测,堵转,电流增大。

网友C:
当电机被迫停止时,电流会增加。 添加一个电流传感器或电流分流器以测量电动机电流,以判断其是否停转。

网友D:
用单电阻采样

网友E:
为了保护电机,需要测憋转电流。当电机卡住时,电流会变大,用一个电阻,在电流增大时有更多电流通过电阻,从而检测。

网友F:
衷心感谢各位指导!
还想追问一下:
1、二楼的图中,采样电阻R=0.7V/I,  是什么意思?
2、如果用芯片(譬如:L293D,   L9110),     采样电阻怎么接?是串接在4/5脚与地之间,对吗?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衷心感谢各位指导!
还想追问一下:
1、二楼的图中,采样电阻R=0.7V/I,  是什么意思?

1. 电阻的阻值等于0.7/堵转电流。   2.  将2楼的IO接239D的EN1端(先断开与VCC的联接),必要时,可以改变100K电阻的阻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衷心感谢各位指导!
还想追问一下:
1、二楼的图中,采样电阻R=0.7V/I,  是什么意思?

采样电阻可以接在4,5脚与GND之间。前提是必须先断开4,5与GND联接

网友G:
这个方案我做过。单片机ADC检测堵转电流,具体设计可以参照图纸设计 我用的rz7886,要考虑一下的是r57的大小与功率,太大的话R*I会比较大,功耗比较高,太小的话不利于单片机检测做ADC判断

ADC检测

ADC检测

电机驱动部分

电机驱动部分

网友F:
谢谢各位!谢谢各位!明天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