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中的COMPIM怎样与电脑连接?

楼主(2020-08-12):
proteus中的COMPIM怎样与电脑连接?要把显示器拔掉吗?否则怎么用?

网友A:
如果说的是怎么实现虚拟调试的话,推荐vspd虚拟串口工具之类的,可以生成虚拟串口,proteus里点击COMPIN以后选中对应COM口即可。 串口数据模拟收发可以使用现成的串口调试助手。
实物上对应的是DB9接口,不过如果用的是笔记本的话,现在一般没有了,需要转接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说的是怎么实现虚拟调试的话,推荐vspd虚拟串口工具之类的,可以生成虚拟串口,proteus里点击COMPIN以 ...

最后我要实物连接,台式机也只有一个这样的插口呀?那我显示器怎么用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后我要实物连接,台式机也只有一个这样的插口呀?那我显示器怎么用呢?

下载vspd虚拟串口工具就看到COM3口与COM4口就可以与proteus里点击COMPIN的COM4口与COM3口,
一个选3,另外一个选4,或者先一个选4,另外一个选3.

      这个与显示器无任何关系的。   com口 又不是 显示器VGA,HDMI,DVI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载vspd虚拟串口工具就看到COM3口与COM4口就可以与proteus里点击COMPIN的COM4口与COM3口,
一个选3,另 ...

大致明白了,我开始以为是显示器的接口,仔细看,发现不是的。另外,我不明白,为什么要配置2个虚拟串口呢?如果proteus原理图里面只有一个COMPIM,也要配置2个虚拟串口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致明白了,我开始以为是显示器的接口,仔细看,发现不是的。另外,我不明白,为什么要配置2个虚拟串口 ...

串口总是配对的,有收有发
你的单片机和PC通讯 假设单片机的串口发送信息 那PC肯定也是要有相匹配的串口接收信息的
不然你的信息不是不知道发给谁了么,也无从观察是否发送了你想要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总是配对的,有收有发
你的单片机和PC通讯 假设单片机的串口发送信息 那PC肯定也是要有相匹配的串口 ...

如果不用虚拟串口,用实验板试验,是不是就不用配对?单片机的COMPIM插在哪个口,就是哪个口。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不用虚拟串口,用实验板试验,是不是就不用配对?单片机的COMPIM插在哪个口,就是哪个口。

当然不是
举个很贴近的例子,你单片机下载程序的时候,是不是要选择串口号?比如你用CH340G之类的下载器,电脑给你自动分配了串口号。你看着是只选了一个,但是其实肯定是有一对,收发总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只是说,没有明确的说明出来,另一个串口,他是com几,叫啥名字之类的。
换言之实物上你不用考虑什么COM1COM2,那些都是概念而已,串口通讯的方式都集成在电路里了,你按原理接好线就行。当你硬件成功被识别时,端口号已经自动给你分配了。而你在仿真里面是没有这种情况的,因为你的DB9接口只是软件提供的一个模型,并没有自动和上位机PC关联起来,你现实的接口,要么集成在PC上了,要么你自己连好了,都是已经产生了串口的联系。如果你仿真不设置串口的配对,那么仿真的单片机他自身有串口,他确实可以使用,但是你的compin只是孤立的元件,相当于只是一个原理图上的图片而已。 因此需要设置compin的端口号和配对关系,来使他和你的电脑,单片机产生一种联系。
说的比较乱,不知道楼主能不能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不是
举个很贴近的例子,你单片机下载程序的时候,是不是要选择串口号?比如你用CH340G之类的下载 ...

回答的很详细,谢谢。

网友C(2021-04-05):
我在proteus中用COMPIM仿真,为啥才打开就自动停止了,后面显示COMPIM的package是mi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