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采用串口驱动lcd12864显示屏的程序,请大家鉴赏下

楼主(2020-08-13):
STM32采用串口驱动lcd12864显示屏的程序,请大家鉴赏下,后续会更新程序!!!

/*****************************************************************************************/
/*                                                                                                    */
/*                               LCD串行驱动程序  2008年12月20日晚 by cihu               */
/*                                                                                                    */
/*        实测写8条液晶要接近40ms,故不能频繁写液晶,写时在操作系统里最好要大于200ms刷新频率                                                                                         */
/*                                                                                                    */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12864.h"

#define DLY  25
#define COMM  0
#define CDAT  1

u8 lcd_temp;
u8 h_x[4]={0x80,0x90,0x88,0x98};                                                        //行地址

u8   flag_LCD;                                                                                //为0时关闭液晶显示,1时打开

RCC_ClocksTypeDef RCC_ClockFreq;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SystemInit();//源自system_stm32f10x.c文件,只需要调用此函数,则可完成RCC的配置.具体请看2_RCC

        /**************************************************
        获取RCC的信息,调试用
        请参考RCC_ClocksTypeDef结构体的内容,当时钟配置完成后,
        里面变量的值就直接反映了器件各个部分的运行频率
        ***************************************************/
        RCC_GetClocksFreq(&RCC_ClockFreq);

        /* 这个配置可使外部晶振停振的时候,产生一个NMI中断,不需要用的可屏蔽掉*/
        //RCC_ClockSecuritySystemCmd(ENABLE);
}

/*******************************************************************************
* Function Name  : GPIO_Configuration
* 设置PB5,7,9;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允许总线CLOCK,在使用GPIO之前必须允许相应端的时钟.
        从STM32的设计角度上说,没被允许的端将不接入时钟,也就不会耗能,
        这是STM32节能的一种技巧,*/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D, ENABLE);

        /* PB5,7,9输出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GPIO_Pin_7|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50M时钟速度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延时函数-------------------*/

void ldelay (u32 us)   //delay time
{
  u8 i,temp;
  for(i=0;i<10;i++)
  for(temp=us;temp>0;temp--);
}

/*-----------write string------------*/

/*------------------初始化-----------------*/
void LCD_Init (void)                                                                                //使用前须调用此函数初始化
{
  flag_LCD=1;

//  IO2DIR=IO2DIR|CS_IO|STD_IO|SCLK_IO;                                                                //PINSEL2已经在startup.s中配置完,现只需配置方向

  wr_lcd (COMM,0x30);  /*30---基本指令动作*/
  wr_lcd (COMM,0x01);  /*清屏,地址指针指向00H*/
  ldelay (100);
  wr_lcd (COMM,0x06);  /*光标的移动方向*/
  wr_lcd (COMM,0x0c);  /*开显示,关游标*/
}
/*******************************
**函数名:ChipHalInit()
**功能:片内硬件初始化
*******************************/
void  ChipHalInit(void)
{

        RCC_Configuration();        //初始化时钟源
        GPIO_Configuration();        //初始化GPIO
}

/*--------------清DDRAM------------------*/
void clrram (void)
{
  wr_lcd (COMM,0x30);
  wr_lcd (COMM,0x01);
   ldelay (180);
}
/*---------------------------------------*/

void wr_lcd(u8 dat_COMM,u8 content)
{
  u8 a,i,j;
  ldelay (30);
  lcd_temp=(1<<7);
  a=content;
  CS_H;
  CLK_L;
  SID_H;
  for(i=0;i<5;i++)
  {
    CLK_H;
    ldelay(DLY);
    CLK_L;
  }
  SID_L;
  CLK_H;
  ldelay(DLY);
  CLK_L;
  if(dat_COMM)
    SID_H;   //data
  else
    SID_L;   //COMMand

  CLK_H;
  ldelay(DLY);
  CLK_L;
  SID_L;
  CLK_H;
  ldelay(DLY);
  CLK_L;
  for(j=0;j<2;j++)
  {
    for(i=0;i<4;i++)
    {
      if(lcd_temp&a)  SID_H;
      else SID_L;
      lcd_temp=lcd_temp>>1;
      CLK_H;
      ldelay(DLY);
      CLK_L;
    }
    SID_L;
    for(i=0;i<4;i++)
    {
      CLK_H;
      ldelay(DLY);
      CLK_L;
    }
  }
}

void PutString(char *str,u8 line)                        //在第line行输出一个字符串
{
        u8 i=0;

        if(!flag_LCD)
        {
                return;
        }

        wr_lcd (COMM,0x30);
        wr_lcd (COMM,h_x[line-1]);

        while(str[i] != '\0' )
        {
                   if(str[i]=='\n')
                        {
                                wr_lcd (COMM,h_x[line]);
                                i++;
                                continue;
                        }
                if(str[i]=='\t')
                        {
                                wr_lcd (COMM,h_x[line-1]+8);
                                i++;
                                continue;
                        }

                wr_lcd (CDAT,str[i++]);
          }
}

void PutChar(char *str)                                             //在默认位置输出一个字符串
{
        u8 i=0;
        if(!flag_LCD)
        {
                return;
        }
        while(str[i] != '\0' )
        {
                wr_lcd (CDAT,str[i++]);
          }
}

/*-----------write number------------*/

void PutIntNum(int value,u8 num,u8 choose)
{
        char string[20],*str,i=0;

        if(!flag_LCD)
        {
                return;
        }

        str=string;

        if(value<0)
        {
                wr_lcd(CDAT,'-');
                value=0-value;
        }

        if (choose==10)                                    //显示10进制
        {

                while(str[i]!= '\0' )
                {
                  wr_lcd (CDAT,str[i++]);
                  }
    }

        else if (choose==16)                                        //显示16进制
        {

                while(str[i]!='\0' )
                {
                  wr_lcd (CDAT,str[i++]);
                  }
        }
}

void PutFloatNum(float value,u8 num1,u8 num2)
{
        char string[20],*str,i=0;

        str=string;

        if(!flag_LCD)
        {
                return;
        }

        if(value<0)
        {
                wr_lcd(CDAT,'-');
                value=0-value;
        }

        while(str[i]!='\0' )
        {
                wr_lcd (CDAT,str[i++]);
          }
}

代码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