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周期,机械周期,机器周期,指令周期,晶振等等概念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楼主(2020-08-13):
最近学习时经常看到HZ,时钟周期,机械周期,机器周期,指令周期,晶振等等概念,请问它们之间有什么关系呢?还有是不是都是用来计算时间的?请大师们抽时间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A:
指令周期由若干个机器周期组成,而机器周期(机械周期)又包含若干个时钟周期(振荡周期)。都可以计算时间

网友B:
振荡周期就是晶振的频率,一般由若干个振荡周期组成一个时钟周期,就是时钟周期的倒数就是mcu的频率。根据手册,有的产品可以手动设置分频系数,用于外设,有的不可以自定义分频系数,只能按照默认分频,给外设使用。设置mcu的主频,可以查看手册。

网友C:
不要问这种问题,就算是别人回答了你也看不明白,就算是明白了也只是你自己感觉明白了而已,其实你还是没有看明白
HZ这东西都要解释的话,真的没有办法解释时钟周期
你还是好好的再看一下单片机硬件方面的知识吧,不然,以后的路不好走

网友D:
HZ ,赫兹,频率单位,次/秒,例如:中国220V/50Hz交流电,交流电的波形是正弦波,这个50Hz就是50个波,1秒里往返50次;
时钟周期,单位时间里往返的次数,例如:5次/2分钟;这个时钟周期是由你制定,你可以定1分钟为1个周期也可以定n分钟为一个周期,然后计算你设定的时间周期里事物发生的次数。

机械周期,一个机械动作的时间,例如:机械锤在2分钟里锤了120下,那么就是1秒1下,就是机械时间;这个没法中途停止(必须整数计算,没有锤半下!),机械正常运转完成一个机械动作回到原位的时间,即机械周期!除非机器故障,中途卡死,那就没有完成周期。

机器周期,是指机器做动作的周期,例如:机械手动作:1.抓纽扣 2.放纽扣  3.穿针 4.缝钮  5回到1,这是机械周期,这个过程也与时间有关,视各步长叠加(1~4各动作使用的时间相加); 假设机械手完成上面1~5,5个动作的耗用时间是25s,那么这个机械周期为25s;这个可以中途暂停或取消并复位。

指令周期:指令可以由人发出,也可以是由电脑,也可以由某一事物触发,例如:班长安排了上午的任务,下午的任务下午再说,那么,从上午安排完任务到下午安排新的任务,这个过程就是指令周期。

晶振,是人为设定的一个频率点,利用晶振在电压电流的作用下谐振在一个固定的频率,例如:调频收音,我们调制一个102.5MHz,然后把人声音乐叠加进去,通过发射台(基站)发射(广播),我们用收音机条到102.5HMz,就能收到,再分离出人声音乐、、晶振的作用非常之多,电脑的计数、时钟,都由晶振生成,、、、

以上的语言,描述、举例,不一定严谨、正确,但意思接近,提供参考!

网友E:
振荡周期就是晶振的频率,一般由若干个振荡周期组成一个时钟周期,就是时钟周期的倒数就是mcu的频率。根据手册,有的产品可以手动设置分频系数,用于外设,有的不可以自定义分频系数,只能按照默认分频,给外设使用。

网友E:
机械周期包含了机械周期

网友F:
我现在学51单片机,只能以此例解释:
时钟周期,单片机振荡一次需要的时间。时钟振荡是因为单片机要在时钟振荡的节拍下进行工作。
机器周期:单个时钟周期内单片机根本做不了什么事,所以12倍的时钟周期就能完成一项基本操作,如取指令,写寄存器等
指令周期,单片机完成一个指令的周期。指令是有程序决定,所以没有固定的时间。

网友G:
hz什么都是频率,计算时间的

网友H:
建议看一下《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北邮版,第31页,非常清楚的说明了这几种周期的关系。

网友I:
振荡周期:为单片机提供定时信号的振荡源的周期(晶振周期或外加振荡周期) 状态周期:2个振荡周期为1个状态周期,用S表示。振荡周期又称S周期或时钟周期。 机器周期:1个机器周期含6个状态周期,12个振荡周期。 指令周期:完成1条指令所占用的全部时间,它以机器周期为单位

楼主:
引用 网友H:
建议看一下《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北邮版,第31页,非常清楚的说明了这几种周期的关系。

谢谢提醒!

网友J:
要学会问问度娘哦

网友K(2020-10-09):
时钟周期

       时钟周期也称为振荡周期,定义为时钟脉冲的倒数(时钟周期就是单片机外接晶振的倒数,例如12M的晶振,它的时钟周期就是1/12us),是计算机中的最基本的、最小的时间单位。
       在一个时钟周期内,CPU仅完成一个最基本的动作。时钟脉冲是计算机的基本工作脉冲,控制着计算机的工作节奏。时钟频率越高,工作速度就越快。

       8051单片机把一个时钟周期定义为一个节拍(用P表示),二个节拍定义为一个状态周期(用S表示)。

机器周期

       计算机中,常把一条指令的执行过程划分为若干个阶段,每一个阶段完成一项工作。每一项工作称为一个基本操作,完成一个基本操作所需要的时间称为机器周期。8051系列单片机的一个机器周期由6个S周期(状态周期)组成。 一个S周期=2个节拍(P),所以8051单片机的一个机器周期=6个状态周期=12个时钟周期。

       例如外接24M晶振的单片机,他的一个机器周期=12/24M 秒;

指令周期

    执行一条指令所需要的时间,一般由若干个机器周期组成。指令不同,所需的机器周期也不同。

CPU 周期信号、节拍周期信号、节拍脉冲信号三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一小块石英晶体加电后产生压电反应,在固定频率振动,产生出电压按照固定周期变化的脉冲信号。这个高频率的信号通向分频器(frequency divider),转化为比较低频的信号。

点替换成.( www点electronics-tutorials.ws/counter/count_1.html )

     以上图为例,分频器分出来的信号有四个频率。题目中所说 CPU周期信号、节拍周期信号、节拍脉冲信号本质上都是时钟脉冲的不同分频,主要区别在于用途上。

     通常来说,CPU 周期信号最“慢”,它决定 CPU 所处的状态。CPU 执行一条指令的周期叫做指令周期(instruction cycle),指令周期可以划分为 fetch、decode、和 execute 三个部分,所以也叫 fetch-decode-execute cycle。假设上图与 QD 频率相同的信号有三个,QD1、QD2、QD3,它们分别依次处于高电位,那么就可以用它们来控制 CPU 处于 fetch、decode、还是 execute 状态,这就是 CPU 周期信号。

     节拍周期信号是控制信号,调整电路的功能。比如,现在 CPU 处于 fetch 状态,仍旧以上图为例,假设 QC 这个比 QD “快”的信号有 QC1、QC2、QC3……QCi 个,分别对应电路的不同功能(比如,应该将从内存中取来的数字作为指令解释,还是送给寄存器存起来),谁处于高电位,CPU 就能执行谁决定的功能。

      节拍脉冲信号则是触发信号,决定电路的实际工作起点。以上图的 QB 为例,假设 QD1 决定 CPU 处于 fetch 阶段,QC1 决定 CPU 的功能是去内存取一个数字,那么 QB 的上升沿会触发整个电路切实地执行这个功能。

      可以这样类比:

      某诊所周一二三门诊,周四五看复诊病人,周六日不办公
——对应三个 CPU 周期

      诊所星期一二三 8:00 开始门诊,12:00 午休,13:00 继续门诊,17:00 关门
——对应节拍周期

      某个病人星期二 9:00 去看了病
——对应脉冲信号

    (注意上面的说法极度简化,实际的实现要复杂很多,比如振动源不一定是石英,每个 CPU 周期未必等长,CPU 也并不是在某一时刻只能处于单独一种周期状态里(详见 pipelining),乃至周期层级也未必就是三层等等。)

网友L:
HZ是频率的单位,什么机械,指令晶振,都是一种提供频率的东西速度越快频率越高,读取程序的速度越快,当然不是越快越好,要看你程序设计的时间周期

网友M:
HZ越大,跑得越快, 指令周期最好是1,这样和就晶振速度一样传通51是12周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