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应用 TFT ILI9328液晶显示源程序

楼主(2020-08-13):
# STM32F103C8T6 TFTILI9328液晶显示屏使用教程
硬件----------------------------------------------------------------------------------------------------------------------------------------------------------------------------

STM32F103C8T6 TFTILI9328 ST-LINKV2下载 杜帮线
效果--------------------------------------------------------------------

代码——————————————————————————————————————————————————————------------------------------------------

TFT.C

```c

/****************************************************************************************************

文件功能描述:320x240TFT驱动程序,控制TFT实现汉字,字符显示,画点功能。

****************************************************************************************************/

#include "stm32f10x.h" //STM32器件寄存器定义头文件,必须包含

#include "user_Config.h" //用户配置头文件,用于配置硬件连接资源,位于项目文件夹下

#include "Ascii_8x16.h" //8x16大小字符

#include "Chinese.h" //16x16像素大小的汉字

//**************声明外部函数和变量**************

extern unsigned int Device_code;

/****************************************************************************************************

//        实现功能:        延时

//        输入参数:        count 设置延时时间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count)

{

int i,j;

for(i=0;i

{

        for(j=0;j<0x640;j++);

}

}

/****************************************************************************************************

//        实现功能:        写命令

//        输入参数: DH 需要输入16bits命令的高8位

// DL 需要输入16bits命令的低8位

****************************************************************************************************/

void Write_Cmd(unsigned char DH,unsigned char DL)

{

        CS_CLR;

        RS_CLR;

RD_SET;

RW_CLR;

        //注意:当使用8位数据口驱动16位数据模式时,使用74HC573作为IO扩展,程序如下

        GPIO_Write(DataPort,(u16)(DL | 0xff00));         //送低8位命令给573待锁存

        LE_SET;                                                         //锁存位

        LE_CLR;                                                         //断开锁存,位选573的Q7~Q0仍保持

        GPIO_Write(DataPort,(u16)(DH | 0xff00));                        //送高8位命令给TFT

        /*

//如果使用16位数据口驱动16位数据模式,则无需IO扩展,直接将数据送到数据口即可

DataPort_L=DL;

DataPort_H=DH;

        */

        RW_SET;

        CS_SET;

}

/****************************************************************************************************

//        实现功能:        写数据(2*8bits)

//        输入参数: DH 需要输入16bits数据的高8位

// DL 需要输入16bits数据的低8位

****************************************************************************************************/

void 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H,unsigned char DL)

{

        CS_CLR;

        RS_SET;

        //注意:当使用8位数据口驱动16位数据模式时,使用74HC573作为IO扩展,程序如下

        GPIO_Write(DataPort,(u16)(DL | 0xff00));         //送低8位命令给573待锁存

        LE_SET;                                                                                 //锁存位

        LE_CLR;                                                                                 //断开锁存,位选573的Q7~Q0仍保持

        GPIO_Write(DataPort,(u16)(DH | 0xff00));                        //送高8位命令给TFT

        /*

//如果使用16位数据口驱动16位数据模式,则无需IO扩展,直接将数据送到数据口即可

DataPort_L=DL;

DataPort_H=DH;

        */

        RW_CLR;

        RW_SET;

        CS_SET;

}

/****************************************************************************************************

//        实现功能:        写数据(16位)

//        输入参数: y 需要输入16bits数据

****************************************************************************************************/

void Write_Data_U16(unsigned int y)

{

        unsigned char m,n;

        m=y>>8;

        n=y;

        Write_Data(m,n);

}

/****************************************************************************************************

//        实现功能:        向x寄存器写入y数据

//        输入参数: x 需要输入的命令 16位

// y 需要输入的数据 16位

****************************************************************************************************/

void Write_Cmd_Data (unsigned char x,unsigned int y)

{

        unsigned char m,n;

        m=y>>8;

        n=y;

        Write_Cmd(0x00,x);

        Write_Data(m,n);

}

/****************************************************************************************************

//        实现功能:        设置坐标

// 输入参数: x0,y0 起始坐标

// x1,y1 结束坐标

****************************************************************************************************/

void LCD_SetPos(unsigned int x0,unsigned int x1,unsigned int y0,unsigned int y1)

{

Write_Cmd_Data(0x50,x0); // Horizontal GRAM Start Address

Write_Cmd_Data(0x51,x1); // Horizontal GRAM End Address

Write_Cmd_Data(0x52,y0); // Vertical GRAM Start Address

Write_Cmd_Data(0x53,y1); // Vertical GRAM Start Address

Write_Cmd_Data(0x20,x0); // GRAM horizontal Address

Write_Cmd_Data(0x21,y0); // GRAM Vertical Address

Write_Cmd (0x00,0x22); // 0x0022,Start to Write Data to GRAM

}

/****************************************************************************************************

//        实现功能:        TFT清屏

//        输入参数:        bColor 清屏所使用的背景色

****************************************************************************************************/

void CLR_Screen(unsigned int bColor)

{

unsigned int i,j;

LCD_SetPos(0,240,0,320);                                                                                                    //320x240,坐标从0开始

for (i=0;i<320;i++)

        {

        for (j=0;j<240;j++)

        Write_Data_U16(bColor);

        }

}

/****************************************************************************************************

//        实现功能:        显示Ascii字符

// 输入参数: x 横坐标

// y 纵坐标

//                c 需要显示的字符

//                fColor 字符颜色

//                bColor 字符背景颜色

****************************************************************************************************/

void LCD_PutChar(unsigned int x, unsigned int y, char c, unsigned int fColor, unsigned int bColor)

{

        unsigned int i,j;

        LCD_SetPos(x,x+8-1,y,y+16-1); //设置字符显示位置

        for(i=0; i<16;i++)

        { //循环写入16字节,一个字符为16字节

                unsigned char m=Font8x16[(c-0x20)*16+i]; //提取c字符的第i个字节以,c减去0x20是由于Ascii码库中的0~1f被去掉

                        for(j=0;j<8;j++)

                        { //循环写入8位,一个字节为8位

                                if((m&0x80)==0x80)

                                        { //判断最高位是否为1

                                                Write_Data_U16(fColor); //最高位为1,写入字符颜色

                                        }

                                else

                                        {

                                                Write_Data_U16(bColor); //最高位为0,写入背景颜色

                                        }

                                m<<=1; //左移1位,准备写下一位

                        }

        }

}

/****************************************************************************************************

//        实现功能:        显示16x16汉字

// 输入参数: x 横坐标

// y 纵坐标

//                g 需要显示的字符编码

//                fColor 字符颜色

//                bColor 字符背景颜色

****************************************************************************************************/

void Put16x16(unsigned short x, unsigned short y, unsigned char g[2], unsigned int fColor,unsigned int bColor)

{

        unsigned int i,j,k;

        LCD_SetPos(x, x+16-1,y, y+16-1); //设置汉字显示位置

        for (k=0;k<64;k++) //循环64次,查询汉字字模位置

        {

        if ((ch16[k].GBK[0]==g[0])&&(ch16[k].GBK[1]==g[1])) //判断第k个汉字的编码是否与输入汉字g[2]相等

        {

        for(i=0;i<32;i++) //如果相等,既已找到待显示字模位置,循环写入32字节

                {

                unsigned short m=ch16[k].hz16[i];         //读取32字节中的第i字节

                for(j=0;j<8;j++)         //循环写入8位数据

                {

                        if((m&0x80)==0x80) Write_Data_U16(fColor);                 //判断最高位是否为1,最高位为1,写入字符颜色

                        else Write_Data_U16(bColor);                 //最高位为0,写入背景颜色

                m<<=1;         //左移1位,准备写下一位

        }

                }

        }

}

}

/****************************************************************************************************

//        实现功能:        显示中英文字符串

// 输入参数: x 横坐标

// y 纵坐标

//                *s 待显示的字符串,例如LCD_PutString(24,16,"123Eee",White,Blue);即把"123Eee"的第一个字符地址赋给指针变量s.

//                bColor 字符背景颜色

****************************************************************************************************/

void LCD_PutString(unsigned short x, unsigned short y, unsigned char *s, unsigned int fColor, unsigned int bColor)

{

        unsigned char l=0;         //显示屏位置增量

while(*s)

        {

                if( *s < 0x80)                 //判断s指向的字符串中的某字符的编码值是否小于128,如果小于,即为ASCII字符

                {

                        LCD_PutChar(x+l*8,y,*s,fColor,bColor);                        //显示该字符

                s++;l++;                 //指针加1,位置加1

                        }

                else

                {

                        Put16x16(x+l*8,y,(unsigned char*)s,fColor,bColor);                //显示该汉字

                s+=2;l+=2;         //因为汉字为编码为2字节,指针加2,显示16x16所以位置加2

                        }

        }

}

/****************************************************************************************************

//        实现功能:        指定位置显示RGB颜色

// 输入参数: x0,y0 起始坐标

// x1,y1 结束坐标

//                Color 背景颜色

****************************************************************************************************/

void Show_RGB (unsigned short x0,unsigned short x1,unsigned short y0,unsigned short y1,unsigned int Color)

{

        unsigned int i,j;

        LCD_SetPos(x0,x1,y0,y1);                                                                                                //横屏这里要进行坐标变换,如果是竖屏,则直接是x0,x1,y0,y1做参数

        for (i=y0;i<=y1;i++)

        {

        for (j=x0;j<=x1;j++)

        Write_Data_U16(Color);

        }

}

/****************************************************************************************************

//        实现功能:        TFT初始化

****************************************************************************************************/

void TFT_Initial(void)

{

        RST_SET;

        delayms(1);                         // Delay 1ms

        RST_CLR;

        delayms(10);                         // Delay 10ms

        RST_SET;

        delayms(50);                         // Delay 50 ms

        if(Device_code==0x9320)

{

//************* Start Initial Sequence **********//

        Write_Cmd_Data(0x00,0x0001);                 //Set the OSC bit as ‘1’ to start the internal oscillator

        Write_Cmd_Data(0x01,0x0100);         // set SS and SM bit

        Write_Cmd_Data(0x02,0x0700);                 // set 1 line inversion

        Write_Cmd_Data(0x03,0x1030);                 //set GRAM Write direction and BGR=1

        Write_Cmd_Data(0x04,0x0000);         // Resize register

        Write_Cmd_Data(0x08,0x0202);                 // set the back porch and front porch

        Write_Cmd_Data(0x09,0x0000);         // set non-display area refresh cycle ISC[3:0]

        Write_Cmd_Data(0x0A,0x0000);         // FMARK function

        Write_Cmd_Data(0x0C,0x0000);         // RGB interface setting

        Write_Cmd_Data(0x0D,0x0000);                 // Frame marker Position

        Write_Cmd_Data(0x0F,0x0000);         // RGB interface polarity

        delayms(30);

        //*************Power On sequence ****************//

        Write_Cmd_Data(0x10, 0x16b0); // SAP, BT[3:0], AP, DSTB, SLP, STB

        delayms(30);

        Write_Cmd_Data(0x11, 0x0007); //Write final user’s setting values to VC bit

        Write_Cmd_Data(0x12, 0x013a); // set Internal reference voltage

        Write_Cmd_Data(0x13, 0x1a00); // VDV[4:0] for VCOM amplitude

        delayms(30);

        Write_Cmd_Data(0x29, 0x000c); // Set VCM[5:0] for VCOMH

        delayms(30); // Delay 50ms

        // ----------- Adjust the Gamma Curve ----------//

        Write_Cmd_Data(0x0030, 0x0000);

        Write_Cmd_Data(0x0031, 0x0505);

        Write_Cmd_Data(0x0032, 0x0304);

        Write_Cmd_Data(0x0035, 0x0006);

        Write_Cmd_Data(0x0036, 0x0707);

        Write_Cmd_Data(0x0037, 0x0105);

        Write_Cmd_Data(0x0038, 0x0002);

        Write_Cmd_Data(0x0039, 0x0707);

        Write_Cmd_Data(0x003C, 0x0704);

        Write_Cmd_Data(0x003D, 0x0807);

        //------------------ Set GRAM area ---------------//

        Write_Cmd_Data(0x0050, 0x0000); // Horizontal GRAM Start Address

        Write_Cmd_Data(0x0051, 0x00EF); // Horizontal GRAM End Address

        Write_Cmd_Data(0x0052, 0x0000); // Vertical GRAM Start Address

        Write_Cmd_Data(0x0053, 0x013F); // Vertical GRAM Start Address

        Write_Cmd_Data(0x0060, 0x2700); // Gate Scan Line

        Write_Cmd_Data(0x0061, 0x0001); // NDL,VLE, REV

        Write_Cmd_Data(0x006A, 0x0000); // set scrolling line

Write_Cmd_Data(0x20, 0x0000); // GRAM horizontal Address

        Write_Cmd_Data(0x21, 0x0000); // GRAM Vertical Address

        //-------------- Partial Display Control ---------//

        Write_Cmd_Data(0x0080, 0x0000);

        Write_Cmd_Data(0x0081, 0x0000);

        Write_Cmd_Data(0x0082, 0x0000);

        Write_Cmd_Data(0x0083, 0x0000);

        Write_Cmd_Data(0x0084, 0x0000);

        Write_Cmd_Data(0x0085, 0x0000);

        //-------------- Panel Control ---------//

Write_Cmd_Data(0x90,0x0010); //Frame Cycle Contral

        Write_Cmd_Data(0x92,0x0000); //Panel Interface Contral

        Write_Cmd_Data(0x93,0x0003); //Panel Interface Contral 3.

        Write_Cmd_Data(0x95,0x0110); //Frame Cycle Contral

        Write_Cmd_Data(0x97,0x0000); //

        Write_Cmd_Data(0x98,0x0000); //Frame Cycle Contral.

        //-------------- Display on ---------//

Write_Cmd_Data(0x07,0x0173);

        }

        else if(Device_code==0x1505 )

{

//************* Start Initial Sequence **********//

        Write_Cmd_Data(0x00,0x0001); //Set the OSC bit as ‘1’ to start the internal oscillator

Write_Cmd_Data(0x01,0x0100); // set SS and SM bit

        Write_Cmd_Data(0x02,0x0700); // set 1 line inversion

        Write_Cmd_Data(0x03,0x1030); //set GRAM Write direction and BGR=1

Write_Cmd_Data(0x04,0x0000); // Resize register

        Write_Cmd_Data(0x08,0x0202); // set the back porch and front porch

Write_Cmd_Data(0x09,0x0000); // set non-display area refresh cycle ISC[3:0]

Write_Cmd_Data(0x0A,0x0000); // FMARK function

Write_Cmd_Data(0x0C,0x0000); // RGB interface setting

        Write_Cmd_Data(0x0D,0x0000); // Frame marker Position

Write_Cmd_Data(0x0F,0x0000); // RGB interface polarity

delayms(30);

        //*************Power On sequence ****************//

        Write_Cmd_Data(0x10, 0x16b0); // SAP, BT[3:0], AP, DSTB, SLP, STB

        delayms(30);

        Write_Cmd_Data(0x11, 0x0007); //Write final user’s setting values to VC bit

        Write_Cmd_Data(0x12, 0x013a); // set Internal reference voltage

        Write_Cmd_Data(0x13, 0x1a00); // VDV[4:0] for VCOM amplitude

delayms(30);

Write_Cmd_Data(0x29, 0x000c); // Set VCM[5:0] for VCOMH

        delayms(30); // Delay 50ms

        // ----------- Adjust the Gamma Curve ----------//

        Write_Cmd_Data(0x0030, 0x0000);

        Write_Cmd_Data(0x0031, 0x0505);

        Write_Cmd_Data(0x0032, 0x0304);

        Write_Cmd_Data(0x0035, 0x0006);

        Write_Cmd_Data(0x0036, 0x0707);

        Write_Cmd_Data(0x0037, 0x0105);

        Write_Cmd_Data(0x0038, 0x0002);

        Write_Cmd_Data(0x0039, 0x0707);

        Write_Cmd_Data(0x003C, 0x0704);

        Write_Cmd_Data(0x003D, 0x0807);

        //------------------ Set GRAM area ---------------//

        Write_Cmd_Data(0x0050, 0x0000); // Horizontal GRAM Start Address

        Write_Cmd_Data(0x0051, 0x00EF); // Horizontal GRAM End Address

        Write_Cmd_Data(0x0052, 0x0000); // Vertical GRAM Start Address

        Write_Cmd_Data(0x0053, 0x013F); // Vertical GRAM Start Address

        Write_Cmd_Data(0x0060, 0x2700); // Gate Scan Line

        Write_Cmd_Data(0x0061, 0x0001); // NDL,VLE, REV

        Write_Cmd_Data(0x006A, 0x2700); // set scrolling line

Write_Cmd_Data(0x20, 0x0000); // GRAM horizontal Address

        Write_Cmd_Data(0x21, 0x0000); // GRAM Vertical Address

        //-------------- Partial Display Control ---------//

        Write_Cmd_Data(0x0080, 0x0000);

        Write_Cmd_Data(0x0081, 0x0000);

        Write_Cmd_Data(0x0082, 0x0000);

        Write_Cmd_Data(0x0083, 0x0000);

        Write_Cmd_Data(0x0084, 0x0000);

        Write_Cmd_Data(0x0085, 0x0000);

        //-------------- Panel Control ---------//

Write_Cmd_Data(0x90,0x0010); //Frame Cycle Contral

        Write_Cmd_Data(0x92,0x0000); //Panel Interface Contral

        Write_Cmd_Data(0x93,0x0003); //Panel Interface Contral 3.

        Write_Cmd_Data(0x95,0x0110); //Frame Cycle Contral

        Write_Cmd_Data(0x97,0x0000); //

        Write_Cmd_Data(0x98,0x0000); //Frame Cycle Contral.

        //-------------- Display on ---------//

Write_Cmd_Data(0x07,0x0173);

        }

else if(Device_code==0x9328)

{

//************* Start Initial Sequence **********//

        Write_Cmd_Data(0x0001,0x0100); //set SS and SM bit //设置扫描方向 100

Write_Cmd_Data(0x0002,0x0700); //EOR=1 and B/C=1 to set the line inversion //设置行反转

Write_Cmd_Data(0x0003,0x1030); //set Entry Mode //设置进入模式 1030

Write_Cmd_Data(0x0004,0x0000); //

Write_Cmd_Data(0x00A4,0x0001);

Write_Cmd_Data(0x0008,0x0202); // set the back porch and front porch

Write_Cmd_Data(0x0009,0x0000); // set non-display area refresh cycle ISC[3:0]

Write_Cmd_Data(0x000A,0x0000); // FMARK function

Write_Cmd_Data(0x000C,0x0000); // RGB interface setting

Write_Cmd_Data(0x000D, 0x0000); // Frame marker Position

Write_Cmd_Data(0x000F, 0x0000); // RGB interface polarity

//*************Power On sequence ****************//

Write_Cmd_Data(0x0010, 0x0000); // SAP, BT[3:0], AP, DSTB, SLP, STB

Write_Cmd_Data(0x0011, 0x0007); // DC1[2:0], DC0[2:0], VC[2:0]

Write_Cmd_Data(0x0012, 0x0000); // VREG1OUT voltage

Write_Cmd_Data(0x0013, 0x0000); // VDV[4:0] for VCOM amplitude

delayms(30);

Write_Cmd_Data(0x0010, 0x1690); // SAP, BT[3:0], AP, DSTB, SLP, STB

Write_Cmd_Data(0x0011, 0x0227); // R11h=0x0221 at VCI=3.3V, DC1[2:0], DC0[2:0], VC[2:0]

delayms(30);

Write_Cmd_Data(0x0012, 0x001C); // External reference voltage= Vci;

delayms(30);

Write_Cmd_Data(0x0013, 0x1800); // R13=1200 when R12=009D;VDV[4:0] for VCOM amplitude

Write_Cmd_Data(0x0029, 0x001C); // R29=000C when R12=009D;VCM[5:0] for VCOMH

Write_Cmd_Data(0x002B, 0x000D); // Frame Rate = 91Hz

delayms(30);

Write_Cmd_Data(0x0020, 0x0000); // GRAM horizontal Address

Write_Cmd_Data(0x0021, 0x0000); // GRAM Vertical Address

// ----------- Adjust the Gamma Curve ----------//

        Write_Cmd_Data(0x0030, 0x0007);

        Write_Cmd_Data(0x0031, 0x0302);

Write_Cmd_Data(0x0032, 0x0105);

        Write_Cmd_Data(0x0035, 0x0206);

Write_Cmd_Data(0x0036, 0x0808);

Write_Cmd_Data(0x0037, 0x0206);

Write_Cmd_Data(0x0038, 0x0504);

Write_Cmd_Data(0x0039, 0x0007);

Write_Cmd_Data(0x003C, 0x0105);

Write_Cmd_Data(0x003D, 0x0808);

//------------------ Set GRAM area ---------------//

Write_Cmd_Data(0x0050, 0x0000); // Horizontal GRAM Start Address

Write_Cmd_Data(0x0051, 0x00EF); // Horizontal GRAM End Address

Write_Cmd_Data(0x0052, 0x0000); // Vertical GRAM Start Address

        delayms(30);

Write_Cmd_Data(0x0053, 0x013F); // Vertical GRAM Start Address

        delayms(30);

Write_Cmd_Data(0x0060, 0xA700); // Gate Scan Line

Write_Cmd_Data(0x0061, 0x0001); // NDL,VLE, REV

Write_Cmd_Data(0x006A, 0x0000); // set scrolling line

//-------------- Partial Display Control ---------//

Write_Cmd_Data(0x0080, 0x0000);

Write_Cmd_Data(0x0081, 0x0000);

Write_Cmd_Data(0x0082,0x0000);

Write_Cmd_Data(0x0083,0x0000);

Write_Cmd_Data(0x0084,0x0000);

Write_Cmd_Data(0x0085,0x0000);

//-------------- Panel Control -------------------//

Write_Cmd_Data(0x0090, 0x0010);

Write_Cmd_Data(0x0092, 0x0000);

Write_Cmd_Data(0x0093, 0x0003);

Write_Cmd_Data(0x0095, 0x0110);

Write_Cmd_Data(0x0097, 0x0000);

Write_Cmd_Data(0x0098, 0x0000);

Write_Cmd_Data(0x0007, 0x0133); // 262K color and display ON

        }

}

/****************************************************************************************************

//        实现功能:        画点

// 输入参数: x,y 需要画点坐标

// color 点的颜色

****************************************************************************************************/

void Put_pixel(unsigned int x,unsigned int y,unsigned int color)

{

        LCD_SetPos(x,x,y,y);                                                                                                //横屏这里要进行坐标变换,如果是竖屏,则直接是x0,x1,y0,y1做参数

        Write_Data_U16(color);                                                                                                 //在指定点写入颜色数据

}

```

TFT.H

```c

#ifndef uchar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endif

#ifndef uint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endif

unsigned char pic[];

void TFT_Initial(void);

void show_colour_bar (void);

void Write_Cmd_Data(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int y);

void Write_Cmd(unsigned char DH,unsigned char DL);

void 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H,unsigned char DL);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tt);

void show_photo(void);

void Show_RGB (unsigned int x0,unsigned int x1,unsigned int y0,unsigned int y1,unsigned int Color);

void Write_Data_U16(unsigned int y);

void CLR_Screen(unsigned int bColor);

void PutGB3232(unsigned short x, unsigned short y, unsigned char c[2], unsigned int fColor,unsigned int bColor);

void LCD_PutChar(unsigned short x, unsigned short y, char c, unsigned int fColor, unsigned int bColor);

void LCD_PutString(unsigned short x, unsigned short y, unsigned char *s, unsigned int fColor, unsigned int bColor);

void LCD_PutString24(unsigned short x, unsigned short y, unsigned char *s, unsigned int fColor, unsigned int bColor);

void LCD_PutChar8x8(unsigned short x, unsigned short y, char c, unsigned int fColor, unsigned int bColor);

void Put16x16(unsigned short x, unsigned short y, unsigned char g[2], unsigned int fColor,unsigned int bColor);

void Put_pixel(unsigned int x,unsigned int y,unsigned int color);

void address_set(unsigned int x1,unsigned int y1,unsigned int x2,unsigned int y2);

void LCD_SetPos(unsigned short x0,unsigned short x1,unsigned short y0,unsigned short y1);

void line(int x1,int y1,int x2,int y2,int color);

void draw_circle(int x, int y, int r, int color);

void LCD_PutSingleChar(unsigned int x, unsigned int y, char c, unsigned int fColor, unsigned int bColor);

void Line(        uchar X0,

                        uchar Y0,

                        uchar X1,

                        uchar Y1,

                        unsigned int color);

void Rectangle( uchar left,

                                uchar top,

                                uchar right,

                                uchar bottom,

                                unsigned int color);

void Bar(        uchar left,

                        uchar top,

                        uchar right,

                        uchar bottom,

                        unsigned int color);

```

user_Config.h

```c

/*2.8寸TFT触摸屏接口定义*/

#define GPIO_TFT_DATA GPIOA                                 //数据口PA0~PA7

#define RCC_GPIO_TFT RCC_APB2Periph_GPIOA

#define GPIO_CTRB                        GPIOB                                 //控制口PB8~PB13

#define RCC_GPIO_CTRB                                 RCC_APB2Periph_GPIOB

#define RS_CLR        GPIO_ResetBits(GPIO_CTRB, GPIO_Pin_13) //RS置低

#define RS_SET        GPIO_SetBits(GPIO_CTRB, GPIO_Pin_13) //RS置高

#define RW_CLR        GPIO_ResetBits(GPIO_CTRB, GPIO_Pin_12) //RW置低

#define RW_SET        GPIO_SetBits(GPIO_CTRB, GPIO_Pin_12)                 //RW置高

#define RD_CLR        GPIO_ResetBits(GPIO_CTRB, GPIO_Pin_11) //E RD置低

#define RD_SET        GPIO_SetBits(GPIO_CTRB, GPIO_Pin_11) //E ED置高

#define CS_CLR        GPIO_ResetBits(GPIO_CTRB, GPIO_Pin_10) //CS置低

#define CS_SET        GPIO_SetBits(GPIO_CTRB, GPIO_Pin_10) //CS置高

#define RST_CLR        GPIO_ResetBits(GPIO_CTRB, GPIO_Pin_9) //RST置低

#define RST_SET        GPIO_SetBits(GPIO_CTRB, GPIO_Pin_9) //RST置高

#define LE_CLR        GPIO_ResetBits(GPIO_CTRB, GPIO_Pin_8) //LE置低

#define LE_SET        GPIO_SetBits(GPIO_CTRB, GPIO_Pin_8) //LE置高

#define DataPort GPIOA                                                                 //PA口为数据口

#define D0 GPIO_Pin_0                                                                                 //D0使用的GPIO管脚

#define D1 GPIO_Pin_1                                                                                                    //D1使用的GPIO管脚

#define D2 GPIO_Pin_2                                                                                                 //D2使用的GPIO管脚

#define D3                                GPIO_Pin_3                                                                                                    //D3使用的GPIO管脚

#define D4                        GPIO_Pin_4                                                                                 //D4使用的GPIO管脚

#define D5                                GPIO_Pin_5                                                                                                    //D5使用的GPIO管脚

#define D6                                GPIO_Pin_6                                                                                                 //D6使用的GPIO管脚

#define D7                                GPIO_Pin_7                                                                                                //D7使用的GPIO管脚

/*全局变量-颜色代码*/

#define White 0xFFFF                                                                                                    //显示颜色代码

#define Black 0x0000

#define Blue 0x001F

#define Blue2 0x051F

#define Red 0xF800

#define Magenta 0xF81F

#define Green 0x07E0

#define Cyan 0x7FFF

#define Yellow 0xFFE0

/*函数声明区*/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Delay(vu32 nCount);

```

Ascii_8x16.h

```c

//ASCII码的0x20~0x7f,0x00~0x1f为控制命令,所以被去掉

const unsigned char Font8x16[] =

{

/*-- 文字: ASCII值0x20--*/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文字: ! ASCII值0x21--*/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00,0x00,0x18,0x18,0x00,0x00,

/*-- 文字: " ASCII值0x22--*/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12,0x36,0x24,0x4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文字: # ASCII值0x23--*/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0,0x24,0x24,0x24,0xFE,0x48,0x48,0x48,0xFE,0x48,0x48,0x48,0x00,0x00,

/*-- 文字: [ DISCUZ_CODE_12 ]nbsp; ASCII值0x24--*/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10,0x38,0x54,0x54,0x50,0x30,0x18,0x14,0x14,0x54,0x54,0x38,0x10,0x10,

/*-- 文字: % ASCII值0x25--*/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0,0x44,0xA4,0xA8,0xA8,0xA8,0x54,0x1A,0x2A,0x2A,0x2A,0x44,0x00,0x00,

/*-- 文字: & ASCII值0x26--*/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0,0x30,0x48,0x48,0x48,0x50,0x6E,0xA4,0x94,0x88,0x89,0x76,0x00,0x00,

/*-- 文字: ' ASCII值0x27--*/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60,0x60,0x20,0xC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文字: ( ASCII值0x28--*/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2,0x04,0x08,0x08,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08,0x08,0x04,0x02,0x00,

/*-- 文字: ) ASCII值0x29--*/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40,0x20,0x10,0x10,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10,0x10,0x20,0x40,0x00,

/*-- 文字: * ASCII值0x2a--*/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0,0x00,0x10,0x10,0xD6,0x38,0x38,0xD6,0x10,0x10,0x00,0x00,0x00,0x00,

/*-- 文字: + ASCII值0x2b--*/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0,0x00,0x10,0x10,0x10,0x10,0xFE,0x10,0x10,0x10,0x10,0x00,0x00,0x00,

/*-- 文字: , ASCII值0x2c--*/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60,0x60,0x20,0xC0,

/*-- 文字: - ASCII值0x2d--*/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7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文字: . ASCII值0x2e--*/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60,0x60,0x00,0x00,

/*-- 文字: / ASCII值0x2f--*/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1,0x02,0x02,0x04,0x04,0x08,0x08,0x10,0x10,0x20,0x20,0x40,0x40,0x00,

/*-- 文字: 0 ASCII值0x30--*/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0,0x18,0x24,0x42,0x42,0x42,0x42,0x42,0x42,0x42,0x24,0x18,0x00,0x00,

/*-- 文字: 1 ASCII值0x31--*/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0,0x10,0x7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7C,0x00,0x00,

/*-- 文字: 2 ASCII值0x32--*/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0,0x3C,0x42,0x42,0x42,0x04,0x04,0x08,0x10,0x20,0x42,0x7E,0x00,0x00,

/*-- 文字: 3 ASCII值0x33--*/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0,0x3C,0x42,0x42,0x04,0x18,0x04,0x02,0x02,0x42,0x44,0x38,0x00,0x00,

/*-- 文字: 4 ASCII值0x34--*/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0,0x04,0x0C,0x14,0x24,0x24,0x44,0x44,0x7E,0x04,0x04,0x1E,0x00,0x00,

/*-- 文字: 5 ASCII值0x35--*/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0,0x7E,0x40,0x40,0x40,0x58,0x64,0x02,0x02,0x42,0x44,0x38,0x00,0x00,

/*-- 文字: 6 ASCII值0x36--*/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0,0x1C,0x24,0x40,0x40,0x58,0x64,0x42,0x42,0x42,0x24,0x18,0x00,0x00,

/*-- 文字: 7 ASCII值0x37--*/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0,0x7E,0x44,0x44,0x08,0x08,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00,0x00,

/*-- 文字: 8 ASCII值0x38--*/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0,0x3C,0x42,0x42,0x42,0x24,0x18,0x24,0x42,0x42,0x42,0x3C,0x00,0x00,

/*-- 文字: 9 ASCII值0x39--*/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0,0x18,0x24,0x42,0x42,0x42,0x26,0x1A,0x02,0x02,0x24,0x38,0x00,0x00,

/*-- 文字: : ASCII值0x3a--*/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18,0x18,0x00,0x00,0x00,0x00,0x18,0x18,0x00,0x00,

/*-- 文字: ; ASCII值0x3b--*/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10,0x00,0x00,0x00,0x00,0x00,0x10,0x10,0x20,

/*-- 文字: < ASCII值0x3c--*/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0,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20,0x10,0x08,0x04,0x02,0x00,0x00,

/*-- 文字: = ASCII值0x3d--*/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E,0x00,0x00,0x00,0xFE,0x00,0x00,0x00,0x00,0x00,

/*-- 文字: > ASCII值0x3e--*/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0,0x40,0x20,0x10,0x08,0x04,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00,0x00,

/*-- 文字: ? ASCII值0x3f--*/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0,0x3C,0x42,0x42,0x62,0x02,0x04,0x08,0x08,0x00,0x18,0x18,0x00,0x00,

/*-- 文字: @ ASCII值0x40--*/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0,0x38,0x44,0x5A,0xAA,0xAA,0xAA,0xAA,0xB4,0x42,0x44,0x38,0x00,0x00,

/*-- 文字: A ASCII值0x41--*/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0,0x10,0x10,0x18,0x28,0x28,0x24,0x3C,0x44,0x42,0x42,0xE7,0x00,0x00,

/*-- 文字: B ASCII值0x42--*/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0,0xF8,0x44,0x44,0x44,0x78,0x44,0x42,0x42,0x42,0x44,0xF8,0x00,0x00,

/*-- 文字: C ASCII值0x43--*/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0,0x3E,0x42,0x42,0x80,0x80,0x80,0x80,0x80,0x42,0x44,0x38,0x00,0x00,

/*-- 文字: D ASCII值0x44--*/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0,0xF8,0x44,0x42,0x42,0x42,0x42,0x42,0x42,0x42,0x44,0xF8,0x00,0x00,

/*-- 文字: E ASCII值0x45--*/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0,0xFC,0x42,0x48,0x48,0x78,0x48,0x48,0x40,0x42,0x42,0xFC,0x00,0x00,

/*-- 文字: F ASCII值0x46--*/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0,0xFC,0x42,0x48,0x48,0x78,0x48,0x48,0x40,0x40,0x40,0xE0,0x00,0x00,

/*-- 文字: G ASCII值0x47--*/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0,0x3C,0x44,0x44,0x80,0x80,0x80,0x8E,0x84,0x44,0x44,0x38,0x00,0x00,

/*-- 文字: H ASCII值0x48--*/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0,0xE7,0x42,0x42,0x42,0x42,0x7E,0x42,0x42,0x42,0x42,0xE7,0x00,0x00,

/*-- 文字: I ASCII值0x49--*/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0,0x7C,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7C,0x00,0x00,

/*-- 文字: J ASCII值0x4a--*/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0,0x3E,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88,0xF0,

/*-- 文字: K ASCII值0x4b--*/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0,0xEE,0x44,0x48,0x50,0x70,0x50,0x48,0x48,0x44,0x44,0xEE,0x00,0x00,

/*-- 文字: L ASCII值0x4c--*/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0,0xE0,0x40,0x40,0x40,0x40,0x40,0x40,0x40,0x40,0x42,0xFE,0x00,0x00,

/*-- 文字: M ASCII值0x4d--*/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0,0xEE,0x6C,0x6C,0x6C,0x6C,0x54,0x54,0x54,0x54,0x54,0xD6,0x00,0x00,

/*-- 文字: N ASCII值0x4e--*/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0,0xC7,0x62,0x62,0x52,0x52,0x4A,0x4A,0x4A,0x46,0x46,0xE2,0x00,0x00,

/*-- 文字: O ASCII值0x4f--*/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0,0x38,0x44,0x82,0x82,0x82,0x82,0x82,0x82,0x82,0x44,0x38,0x00,0x00,

/*-- 文字: P ASCII值0x50--*/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0,0xFC,0x42,0x42,0x42,0x42,0x7C,0x40,0x40,0x40,0x40,0xE0,0x00,0x00,

/*-- 文字: Q ASCII值0x51--*/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0,0x38,0x44,0x82,0x82,0x82,0x82,0x82,0xB2,0xCA,0x4C,0x38,0x06,0x00,

/*-- 文字: R ASCII值0x52--*/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0,0xFC,0x42,0x42,0x42,0x7C,0x48,0x48,0x44,0x44,0x42,0xE3,0x00,0x00,

/*-- 文字: S ASCII值0x53--*/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0,0x3E,0x42,0x42,0x40,0x20,0x18,0x04,0x02,0x42,0x42,0x7C,0x00,0x00,

/*-- 文字: T ASCII值0x54--*/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0,0xFE,0x92,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38,0x00,0x00,

/*-- 文字: U ASCII值0x55--*/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0,0xE7,0x42,0x42,0x42,0x42,0x42,0x42,0x42,0x42,0x42,0x3C,0x00,0x00,

/*-- 文字: V ASCII值0x56--*/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0,0xE7,0x42,0x42,0x44,0x24,0x24,0x28,0x28,0x18,0x10,0x10,0x00,0x00,

/*-- 文字: W ASCII值0x57--*/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0,0xD6,0x92,0x92,0x92,0x92,0xAA,0xAA,0x6C,0x44,0x44,0x44,0x00,0x00,

/*-- 文字: X ASCII值0x58--*/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0,0xE7,0x42,0x24,0x24,0x18,0x18,0x18,0x24,0x24,0x42,0xE7,0x00,0x00,

/*-- 文字: Y ASCII值0x59--*/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0,0xEE,0x44,0x44,0x28,0x28,0x10,0x10,0x10,0x10,0x10,0x38,0x00,0x00,

/*-- 文字: Z ASCII值0x5a--*/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0,0x7E,0x84,0x04,0x08,0x08,0x10,0x20,0x20,0x42,0x42,0xFC,0x00,0x00,

/*-- 文字: [ ASCII值0x5b--*/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1E,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E,0x00,

/*-- 文字: \ ASCII值0x5c--*/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40,0x40,0x20,0x20,0x10,0x10,0x10,0x08,0x08,0x04,0x04,0x04,0x02,0x02,

/*-- 文字: ] ASCII值0x5d--*/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78,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78,0x00,

/*-- 文字: ^ ASCII值0x5e--*/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1C,0x22,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文字: _ ASCII值0x5f--*/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

/*-- 文字: ` ASCII值0x60--*/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60,0x1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文字: a ASCII值0x61--*/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3C,0x42,0x1E,0x22,0x42,0x42,0x3F,0x00,0x00,

/*-- 文字: b ASCII值0x62--*/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0,0xC0,0x40,0x40,0x40,0x58,0x64,0x42,0x42,0x42,0x64,0x58,0x00,0x00,

/*-- 文字: c ASCII值0x63--*/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1C,0x22,0x40,0x40,0x40,0x22,0x1C,0x00,0x00,

/*-- 文字: d ASCII值0x64--*/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0,0x06,0x02,0x02,0x02,0x1E,0x22,0x42,0x42,0x42,0x26,0x1B,0x00,0x00,

/*-- 文字: e ASCII值0x65--*/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3C,0x42,0x7E,0x40,0x40,0x42,0x3C,0x00,0x00,

/*-- 文字: f ASCII值0x66--*/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0,0x0F,0x11,0x10,0x10,0x7E,0x10,0x10,0x10,0x10,0x10,0x7C,0x00,0x00,

/*-- 文字: g ASCII值0x67--*/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3E,0x44,0x44,0x38,0x40,0x3C,0x42,0x42,0x3C,

/*-- 文字: h ASCII值0x68--*/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0,0xC0,0x40,0x40,0x40,0x5C,0x62,0x42,0x42,0x42,0x42,0xE7,0x00,0x00,

/*-- 文字: i ASCII值0x69--*/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0,0x30,0x30,0x00,0x00,0x70,0x10,0x10,0x10,0x10,0x10,0x7C,0x00,0x00,

/*-- 文字: j ASCII值0x6a--*/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0,0x0C,0x0C,0x00,0x00,0x1C,0x04,0x04,0x04,0x04,0x04,0x04,0x44,0x78,

/*-- 文字: k ASCII值0x6b--*/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0,0xC0,0x40,0x40,0x40,0x4E,0x48,0x50,0x68,0x48,0x44,0xEE,0x00,0x00,

/*-- 文字: l ASCII值0x6c--*/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0,0x7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7C,0x00,0x00,

/*-- 文字: m ASCII值0x6d--*/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E,0x49,0x49,0x49,0x49,0x49,0xED,0x00,0x00,

/*-- 文字: n ASCII值0x6e--*/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DC,0x62,0x42,0x42,0x42,0x42,0xE7,0x00,0x00,

/*-- 文字: o ASCII值0x6f--*/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3C,0x42,0x42,0x42,0x42,0x42,0x3C,0x00,0x00,

/*-- 文字: p ASCII值0x70--*/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D8,0x64,0x42,0x42,0x42,0x44,0x78,0x40,0xE0,

/*-- 文字: q ASCII值0x71--*/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1E,0x22,0x42,0x42,0x42,0x22,0x1E,0x02,0x07,

/*-- 文字: r ASCII值0x72--*/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EE,0x32,0x20,0x20,0x20,0x20,0xF8,0x00,0x00,

/*-- 文字: s ASCII值0x73--*/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3E,0x42,0x40,0x3C,0x02,0x42,0x7C,0x00,0x00,

/*-- 文字: t ASCII值0x74--*/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0,0x00,0x00,0x10,0x10,0x7C,0x10,0x10,0x10,0x10,0x10,0x0C,0x00,0x00,

/*-- 文字: u ASCII值0x75--*/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C6,0x42,0x42,0x42,0x42,0x46,0x3B,0x00,0x00,

/*-- 文字: v ASCII值0x76--*/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E7,0x42,0x24,0x24,0x28,0x10,0x10,0x00,0x00,

/*-- 文字: w ASCII值0x77--*/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D7,0x92,0x92,0xAA,0xAA,0x44,0x44,0x00,0x00,

/*-- 文字: x ASCII值0x78--*/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6E,0x24,0x18,0x18,0x18,0x24,0x76,0x00,0x00,

/*-- 文字: y ASCII值0x79--*/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E7,0x42,0x24,0x24,0x28,0x18,0x10,0x10,0xE0,

/*-- 文字: z ASCII值0x7a--*/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7E,0x44,0x08,0x10,0x10,0x22,0x7E,0x00,0x00,

/*-- 文字: { ASCII值0x7b--*/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3,0x04,0x04,0x04,0x04,0x04,0x08,0x04,0x04,0x04,0x04,0x04,0x04,0x03,0x00,

/*-- 文字: | ASCII值0x7c--*/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08,

/*-- 文字: } ASCII值0x7d--*/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60,0x10,0x10,0x10,0x10,0x10,0x08,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60,0x00,

/*-- 文字: ~ ASCII值0x7e--*/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30,0x4C,0x43,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文字:  ASCII值0x7f--*/

/*-- Fixedsys11;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0,0x7E,0x7E,0x7E,0x7E,0x7E,0x7E,0x7E,0x7E,0x7E,0x00,0x00,0x00,0x00

};

```

Chinese.h

```c

/////////////////////////////////////////////////////////////////////////

// 汉字取模步骤:1、在文字输入区输入汉字;2、在输入区鼠标右键选择字体,字体选Fixedsys,大小选12号,即16x16,后点确定

// 3、键盘输入CTRL+ENTER组合键,4、点击左边菜单"取模方式-》C51格式",即会在点阵生成区中显示结果。

//注意:软件默认为横向取模,如果需要修改取模方式,点击左边菜单"参数设置-》其他选项"即可修改.

/////////////////////////////////////////////////////////////////////////

// ------------------ 汉字字模数据结构体定义 ------------------------ //

const struct hz16_tab //结构体名hz16_tab

{

unsigned char GBK[2]; //编译器在编译汉字时会编译成GBK码,每个汉字为两字节,例如"北"字内码为0xb1b1.

unsigned char hz16[32]; //每个16x16汉字为16x16/8=32字节

} ch16[] = //数据表

{

"合",0x01,0x00,0x02,0x80,0x04,0x40,0x08,0x20,0x10,0x18,0x20,0x2E,0xDF,0xF4,0x00,0x00,

0x00,0x00,0x1F,0xF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F,0xF0,0x10,0x10,0x00,0x00,

/*-- 文字: 肥 --*/

/*-- Fixedsys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肥",0x00,0x00,0x3D,0xFC,0x25,0x24,0x25,0x24,0x3D,0x24,0x25,0x24,0x25,0xFC,0x25,0x04,

0x3D,0x00,0x25,0x00,0x25,0x00,0x25,0x00,0x45,0x02,0x55,0x02,0x88,0xFE,0x00,0x00,

/*-- 文字: 炜 --*/

/*-- Fixedsys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炜",0x10,0x40,0x10,0x40,0x17,0xFE,0x14,0x40,0x54,0x40,0x5B,0xFC,0x50,0x40,0x90,0x40,

0x17,0xFE,0x10,0x42,0x28,0x42,0x24,0x42,0x44,0x54,0x40,0x48,0x80,0x40,0x00,0x40,

/*-- 文字: 煌 --*/

/*-- Fixedsys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煌",0x10,0x40,0x10,0x80,0x13,0xFC,0x16,0x04,0x1B,0xFC,0x52,0x04,0x53,0xFC,0x90,0x00,

0x13,0xFC,0x30,0x40,0x2B,0xFC,0x24,0x40,0x44,0x44,0x47,0xFE,0x80,0x00,0x00,0x00,

/*-- 文字: 电 --*/

/*-- Fixedsys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电",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3F,0xF8,0x21,0x08,0x21,0x08,0x3F,0xF8,0x21,0x08,

0x21,0x08,0x21,0x08,0x3F,0xF8,0x21,0x08,0x01,0x02,0x01,0x02,0x00,0xFE,0x00,0x00,

/*-- 文字: 子 --*/

/*-- Fixedsys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子",0x00,0x00,0x3F,0xF0,0x00,0x20,0x00,0x40,0x00,0x80,0x01,0x00,0x01,0x00,0x01,0x04,

0xFF,0xFE,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5,0x00,0x02,0x00,

/*-- 文字: 有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有",0x01,0x00,0x01,0x00,0x7F,0xFE,0x02,0x00,0x04,0x00,0x0F,0xF0,0x18,0x10,0x28,0x10,

0x4F,0xF0,0x88,0x10,0x08,0x10,0x0F,0xF0,0x08,0x10,0x08,0x90,0x08,0x70,0x08,0x20,

/*-- 文字: 限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限",0x00,0x00,0xFB,0xF8,0x92,0x08,0x93,0xF8,0xA2,0x08,0xA2,0x08,0x93,0xF8,0x8A,0x80,

0x8A,0x48,0xAA,0x50,0x92,0x20,0x82,0x20,0x82,0x10,0x82,0x8E,0x83,0x04,0x82,0x00,

/*-- 文字: 公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公",0x00,0x00,0x04,0x40,0x06,0x40,0x04,0x40,0x08,0x20,0x08,0x10,0x10,0x18,0x22,0x0E,

0x43,0x04,0x02,0x00,0x04,0x20,0x08,0x10,0x11,0xF8,0x3F,0x18,0x10,0x10,0x00,0x00,

/*-- 文字: 司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司",0x00,0x00,0x3F,0xFC,0x00,0x04,0x00,0x04,0x7F,0xE4,0x00,0x04,0x00,0x04,0x3F,0xC4,

0x20,0x44,0x20,0x44,0x3F,0xC4,0x20,0x44,0x20,0x04,0x00,0x14,0x00,0x08,0x00,0x00,

/*-- 文字: 面 --*/

/*-- Fixedsys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面",0x00,0x00,0x7F,0xFE,0x02,0x00,0x04,0x00,0x3F,0xFC,0x24,0x44,0x24,0x44,0x27,0xC4,

0x24,0x44,0x24,0x44,0x27,0xC4,0x24,0x44,0x24,0x44,0x3F,0xFC,0x20,0x04,0x00,0x00,

/*-- 文字: 向 --*/

/*-- Fixedsys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向",0x02,0x00,0x04,0x00,0x3F,0xFC,0x20,0x04,0x20,0x04,0x27,0xE4,0x24,0x24,0x24,0x24,

0x24,0x24,0x24,0x24,0x27,0xE4,0x24,0x24,0x20,0x04,0x20,0x14,0x20,0x08,0x00,0x00,

/*-- 文字: 教 --*/

/*-- Fixedsys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教",0x08,0x20,0x08,0x20,0x7F,0x20,0x0A,0x7E,0xFF,0xC4,0x08,0x44,0x10,0xC4,0x3E,0x48,

0xC4,0x28,0x08,0x28,0x0F,0x10,0xF8,0x10,0x08,0x28,0x08,0xC8,0x2B,0x06,0x10,0x04,

/*-- 文字: 学 --*/

/*-- Fixedsys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学",0x01,0x08,0x10,0x8C,0x0C,0xC8,0x08,0x90,0x7F,0xFE,0x40,0x04,0x8F,0xE8,0x00,0x40,

0x00,0x80,0x7F,0xFE,0x00,0x80,0x00,0x80,0x00,0x80,0x00,0x80,0x02,0x80,0x01,0x00,

/*-- 文字: 面 --*/

/*-- Fixedsys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面",0x00,0x00,0x7F,0xFE,0x02,0x00,0x04,0x00,0x3F,0xFC,0x24,0x44,0x24,0x44,0x27,0xC4,

0x24,0x44,0x24,0x44,0x27,0xC4,0x24,0x44,0x24,0x44,0x3F,0xFC,0x20,0x04,0x00,0x00,

/*-- 文字: 向 --*/

/*-- Fixedsys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向",0x02,0x00,0x04,0x00,0x3F,0xFC,0x20,0x04,0x20,0x04,0x27,0xE4,0x24,0x24,0x24,0x24,

0x24,0x24,0x24,0x24,0x27,0xE4,0x24,0x24,0x20,0x04,0x20,0x14,0x20,0x08,0x00,0x00,

/*-- 文字: 开 --*/

/*-- Fixedsys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开",0x00,0x00,0x7F,0xFE,0x04,0x20,0x04,0x20,0x04,0x20,0x04,0x20,0xFF,0xFE,0x04,0x20,

0x04,0x20,0x04,0x20,0x08,0x20,0x08,0x20,0x10,0x20,0x20,0x20,0x40,0x20,0x00,0x00,

/*-- 文字: 发 --*/

/*-- Fixedsys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发",0x02,0x00,0x22,0x40,0x22,0x30,0x22,0x10,0x7F,0xFE,0x24,0x00,0x04,0x00,0x07,0xE0,

0x0C,0x20,0x0A,0x20,0x0A,0x20,0x11,0x40,0x20,0x80,0x41,0x60,0x86,0x1C,0x18,0x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