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我在一个.c文件里调用另一个.c文件的全局变量,为什么不行呢?指教

楼主:
用的是C语言
同一个项目下两个.c文件,我在一个.c文件里调用另一个.c文件里的全局变量,但无法运行

一运行自动跳转到这里:

正确的程序应该怎么写呢?

网友A(2020-08-13):
extern是要放在全局变量那。

网友A:
就是要先extern,然后再运行main函数

网友B:
extern int a; 放在 main()函数外面

网友C:
你这样两个文件怎么关联?extern怎么识别?你必须建立对应的头文件进行调用吧!

网友D:
在调用文件里定义全局变量extern int a;

网友E:
两个main的入口函数,需要先执行哪个?貌似在项目配置里面也没有配置好。

网友F:
把extern int a;这行代码移动main函数外面,最好弄个头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