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20初学者的原理图/PCB编译问题

楼主:
Altium Designer初学者菜鸟请问各位大虾,我创建了一个项目,也新建了一个原理图;使用AD20软件自带的元件(电池组、电阻、LED)组成一简单的电路。然后点击工程->xxx.PrjPcb,进行编译。在message窗口中可以看到编译信息,显示编译成功,没有错误;问题来了,我原理图中的一些连线给取消或者根本就不连线,怎么还是显示编译成功,没有错误。跪求大虾,解读下这是什么鬼,我哪里出问题了呢?

网友A(2020-08-14):
ad就是这样的,默认元器件管脚不连接是不报错,设置connection matrix 的unconnecte勾上就可以了

网友B:
谢谢大侠的指导,现在编译要报错了。

网友C(2020-09-16):
设置选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