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NY3P035语音播报源程序原理图

楼主(2020-08-13):
51单片机语音播报模块:
以8位STC89C52单片机为控制核心,利用DHT11、GY-30、MQ-2传感器实时采集温湿度、光照强度、气体浓度等环境参数,用户可以通过LCD1602液晶查看当前环境参数数据。NY3P035芯片控制语音播报,加入蓝牙通信接口电路,手机连接蓝牙模块,下位机和上位机进行通信,手机蓝牙串口界面可以接收当前的环境数据,手机发命令给单片机,可控制语音的播报。
实物图: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uart.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write_add[7]={0x8c,0x8a,0x88,0x86,0x84,0x82,0x80};       //数据的地址
uchar read_add[7]={0x8d,0x8b,0x89,0x87,0x85,0x83,0x81};
uchar code table3[]="                ";                         //清屏内容

sbit rs=P1^0;                  //LCD1602
sbit rw=P1^1;                   //LCD1602
sbit e=P2^5;                  //LCD1602

sbit SCL=P1^5;        //IIC时钟引脚定义                  //BH1750fvi光照强度传感器
sbit SDA=P1^6;        //IIC数据引脚定义

sbit cs=P3^6;                                  //TLC2543
sbit clk=P2^7;
sbit sdi=P2^6;
sbit sdo=P2^4;
sbit flag=P3^4;
sbit bit7=B^7;

sbit Data =P1^3;          //DHT11

int temperature;                                                //全局变量 温度
int Count;                                                                   //T0中断次数

sbit KEY1=P3^5;                  //播放语音
//sbit KEY2=P3^6;                  //暂停

sbit BUSY=P2^0;                  //语音芯片
sbit DATA=P2^1;                  //语音芯片
sbit RST=P2^2;                  //语音芯片

void delay_ms( uint ms);
void delay1();
void ADC_read( uint ch);
void volt_result();
void disp_volt(uint value);

uchar y;
uchar first,second,third,forth;
bit date;
uint adval=0;
uint volt=0;
uchar temppp=0;
uchar flag_table[3]={0};
uchar flagx;
bit SetFlag=0;     //更新时间标志位

uchar shi,ge;
uchar  temp,tempp;                  //八个bit数据位的变量
uchar  comdata;                      //总线接收到的数据
uchar  T_data_H_temp,T_data_L_temp,RH_data_H_temp,RH_data_L_temp,checkdata_temp,temp_data;
uchar  T_data_H,T_data_L,RH_data_H,RH_data_L,checkdata;
void music(uchar k);

uchar uart_wendu_shi,uart_wendu_ge,uart_shidu_shi,uart_shidu_ge;
uchar uart_sun_shi,uart_sun_ge;

#define          SlaveAddress   0x46 //定义器件在IIC总线中的从地址,根据ALT  ADDRESS地址引脚不同修改
                              //ALT  ADDRESS引脚接地时地址为0x46,接电源时地址为0xB8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short WORD;

BYTE    BUF[8];                         //接收数据缓存区
uchar   gee,shii,bai,qian,wan;            //显示变量
int     dis_data;

void delay_nms(unsigned int k);

void Init_BH1750(void);

void WriteDataLCM(uchar dataW);
void WriteCommandLCM(uchar CMD,uchar Attribc);
void DisplayOneChar(uchar X,uchar Y,uchar DData);
void conversion(uint temp_data);

void  Single_Write_BH1750(uchar REG_Address);      //单个写入数据
uchar Single_Read_BH1750(uchar REG_Address);       //单个读取内部寄存器数据
void  Multiple_Read_BH1750();                      //连续的读取内部寄存器数据
//------------------------------------
void Delay5us();
void Delay5ms();
void BH1750_Start();                    //起始信号
void BH1750_Stop();                     //停止信号
void BH1750_SendACK(bit ack);           //应答ACK
bit  BH1750_RecvACK();                  //读ack
void BH1750_SendByte(BYTE dat);         //IIC单个字节写
BYTE BH1750_RecvByte();                 //IIC单个字节读

/*********************************************************************************************************************/
void delay1(uint z)                                                                   //延时1ms函数
{
        uint x,y;
        for(x=z;x>0;x--)
                for(y=80;y>0;y--);
}

/***********************************
延时 BH1750
************************************/

/**************************************
延时5微秒(STC90C52RC@12M)
不同的工作环境,需要调整此函数,注意时钟过快时需要修改
当改用1T的MCU时,请调整此延时函数
**************************************/
void Delay5us()
{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

/**************************************
延时5毫秒(STC90C52RC@12M)
不同的工作环境,需要调整此函数
当改用1T的MCU时,请调整此延时函数
**************************************/
void Delay5ms()
{
    WORD n = 560;

    while (n--);
}

//毫秒延时**************************
void delay_nms(unsigned int k)
{
unsigned int i,j;
for(i=0;i<k;i++)
{
for(j=0;j<121;j++)
{;}}
}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写指令函数
{
        rw=0;
        delay1(5);
        rs=0;
        delay1(5);
        e=1;
        delay1(5);
        P0=com;
        delay1(5);
        e=0;
        delay1(5);
}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写数据函数
{
        rw=0;
        delay1(5);
        rs=1;
        delay1(5);
        e=1;
        delay1(5);
        P0=date;
        delay1(5);
        e=0;
        delay1(5);
}

void LCDinit()                                                    //初始化函数
{
        uchar num;
        e=0;                                                    // 时序表e初始为0
        write_com(0x38);                        //设置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write_com(0x0c);                                //设置光标
        write_com(0x06);                                //光标自动加1,光标输入方式
        write_com(0x01);                                //清屏
        write_com(0x80);                                //设置初始显示位置
        for(num=0;num<16;num++)
        {
//                write_date(table1[num]);
                delay1(5);
        }
        write_com(0x80+0x40);
        for(num=0;num<16;num++)
        {
//                write_date(table2[num]);
                delay1(5);
        }
}

void SetTime_dispaly(uchar add,uchar dat)         //第一个:参数的地址,第二个:参数的内容
{

        shi=dat/10;                                                        //把温度的十位提取出来
        ge=dat%10;                                                        //把温度的个位提取出来
        write_com(add);                                                    //要写的地址
        write_date(0x30+shi);                                //十位的内容   1602字符库
        write_date(0x30+ge);                                //个位的内容   1602字符库
}

void Date_dispaly(uchar add,uchar dat)         //第一个:参数的地址,第二个:参数的内容
{
//        uchar shi,ge;
        shi=dat/16;                                                        //把温度的十位提取出来
        ge=dat%16;                                                        //把温度的个位提取出来
        write_com(add);                                                    //要写的地址
        write_date(0x30+shi);                                //十位的内容   1602字符库
        write_date(0x30+ge);                                //个位的内容   1602字符库

}

void LCD_Clean(uchar i)                                        //液晶屏清除显示
{
        uchar num;
        if(i==1)
        {
                write_com(0x80);                                //设置初始显示位置
                for(num=0;num<16;num++)                        //显示第一行内容
                {
                        write_date(table3[num]);
                        delay1(1);
                }
        }
        if(i==2)
        {
                write_com(0x80+0x40);
                for(num=0;num<16;num++)                        //显示第二行内容
                {
                        write_date(table3[num]);
                        delay1(1);
                }
        }
}

void LCD_Display_String(unsigned char line,unsigned char *string)
{                                                                                 //液晶屏显示内容,把要显示的内容写到对应的位置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address=0;
        if(line==1)
        {
                address=0x80;                                         //0X80是第1行的第1个位置  ,0x81第2位
        }
        else if(line==2)
        {
                address=0x80+0x40;                          //0X80+0x40是第2行的第1个位置  ,0X80+0x40+1是第2行第2位
        }

        for(i=0;i<16;i++)
        {
                write_com(address);
                write_date(string[i]);
                address++;
        }
}

/***********************************************语音*****************************************************************/
void music(uchar k)
{
        RST=1;
        delay(2);
        RST=0;                                                                  //发送复位脉冲,即起始信号
        delay(2);
        while(k>0)                                                          //发送K个脉冲,播放第K段内容
        {
                DATA=1;
                delay(1);
                DATA=0;
                delay(1);
                k--;
        }
}

void Voice(void)
{

        if(KEY1==0)                                                           //按键按下,播放温湿度。
        {
                delay_nms(10);
                if(KEY1==0)
                {
                        music(23);                                           //你好
                        while(!BUSY);
                        delay(1000);                                   //中间间隔约1s
                //        music(24);                                           //我是语音播报环境测试仪
                //        while(!BUSY);
                //        delay(500);                                       //中间间隔约0.5s
                        music(19);                                           //播放“现在温度是
                        while(!BUSY);                                   //等待播完
                        if(T_data_H/10==1)                           //温度大于10小于20
                        {
                                music(12);                                      //播放“十”
                                while(!BUSY);                           //等待播完
                        }
                        if(T_data_H/10>1)                           //温度大于20
                        {
                                music(T_data_H/10+2);           //播放“高位”
                                while(!BUSY);                           //等待播完
                                music(12);                                   //播放“十”
                                while(!BUSY);                           //等待播完
                        }
                        if((T_data_H%10)!=0)                   //低位不等于0
                        {
                                music(T_data_H%10+2);           //播放“低位”
                                while(!BUSY);                           //等待播完
                        }
                        if(T_data_H==0)                                   //温度等于0
                        {
                                music(1);                                     //播放“低位”
                                while(!BUSY);                           //等待播完
                        }
                        music(18);                                           //播放“度”
                        while(!BUSY);                                   //等待播完

                        delay(1000);                                   //中间间隔约1s
                        music(20);                                           //播放“现在湿度是”
                        while(!BUSY);                                   //等待播完
                        music(17);                                           //播放“百分之”
                        while(!BUSY);                                   //等待播完
                        if(RH_data_H/10==1)                           //湿度大于10小于20
                        {
                                music(12);                                      //播放“十”
                                while(!BUSY);                           //等待播完
                        }
                        if(RH_data_H/10>1)                           //湿度大于20
                        {
                                music(RH_data_H/10+2);           //播放“高位”
                                while(!BUSY);                           //等待播完
                                music(12);                                   //播放“十”
                                while(!BUSY);                           //等待播完
                        }
                        if((RH_data_H%10)!=0)                   //低位不等于0
                        {
                                music(RH_data_H%10+2);           //播放“低位”
                                while(!BUSY);                           //等待播完
                        }
                        if(RH_data_H==0)                           //湿度等于0
                        {
                                music(2);                                     //播放“低位”
                                while(!BUSY);                           //等待播完
                         }

                                delay(1000);                                    //间隔1S
                                music(21);                                     //光照强度是
                                while(!BUSY);
                                if(tempp/10==1)                             //光照强度大于10小于20
                        {
                                music(12);                                        //播放“十”
                                while(!BUSY);                             //等待播完
                        }
                        if(tempp/10>1)                                 //光照强度大于20
                        {
                                music(tempp/10+2);                 //播放“高位”
                                while(!BUSY);                             //等待播完
                                music(12);                                     //播放“十”
                                while(!BUSY);                             //等待播完
                        }
                        if((tempp%10)!=0)                         //低位不等于0
                        {
                                music(tempp%10+2);                 //播放“低位”
                                while(!BUSY);                             //等待播完
                        }
                        if(tempp==0)                                 //光照强度等于0
                        {
                                music(2);                                       //播放“低位”
                                while(!BUSY);                             //等待播完
                         }

                         delay(1000);
                         music(22);
                         while(!BUSY);
                         music(17);
                         while(!BUSY);
                         if(volt/10==1)                           //烟雾浓度大于10小于20
                        {
                                music(12);                                      //播放“十”
                                while(!BUSY);                           //等待播完
                        }
                        if(volt/10>1)                               //烟雾浓度大于20
                        {
                                music(volt/10+2);               //播放“高位”
                                while(!BUSY);                           //等待播完
                                music(12);                                   //播放“十”
                                while(!BUSY);                           //等待播完
                        }
                        if((volt%10)!=0)                       //低位不等于0
                        {
                                music(volt%10+2);               //播放“低位”
                                while(!BUSY);                           //等待播完
                        }
                        if(volt==0)                                   //烟雾浓度等于0
                        {
                                music(2);                                     //播放“低位”
                                while(!BUSY);                           //等待播完
                         }

                }
        }
}
/*******************************温湿度DHT11*************************************************/
void Delay_DHT(uint j)
{
        uchar i;
    for(;j>0;j--)
          {
                for(i=0;i<27;i++);
          }
}

void  Delay_10us(void)                  //使用12M晶振的时间刚好为10us
{
        uchar i;
        i--;
        i--;
        i--;
        i--;
        i--;
        i--;
}

void  COM(void)
{
        uchar i;
        for(i=0;i<8;i++)
        {
                while(!Data);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temp=0;
                if(Data)          //判断数据位是0还是1,发出低电平数据开始信号后,数据拉高,高电平的时间决定数据位为1或者0,
                temp=1;                    //当高电平时间小于30us时为0,大于30us且小于70us为1,大于70us则进入下一个bit
                while(Data);  //等待数据接受完
                comdata<<=1;  //左移一位
                comdata|=temp;//将该位赋给comdata
        }
}

void RH(void)
{
  //主机拉低18ms
   Data=0;
   Delay_DHT(180);
   Data=1;
//总线由上拉电阻拉高 主机延时2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主机设为输入 判断从机响应信号
   Data=1;
//判断从机是否有低电平响应信号 如不响应则跳出,响应则向下运行
   if(!Data)                 //T !
   {
         //判断从机是否发出 80us 的低电平响应信号是否结束
           while(!Data);
         //判断从机是否发出 80us 的高电平,如发出则进入数据接收状态
           while(Data);
         //数据接收状态
                                                                           //部分用于以后扩展 , 现读出为零 . 操作流程如下 :
                                                                        //一次完整的数据传输为 40bit, 高位先出。
                                                                        //数据格式 :8bit 湿度整数数据 +8bit 湿度小数数据
           COM();                                                //+8bi 温度整数数据 +8bit 温度小数数据
           RH_data_H_temp=comdata;
           COM();
           RH_data_L_temp=comdata;
           COM();
           T_data_H_temp=comdata;
           COM();
           T_data_L_temp=comdata;
           COM();
           checkdata_temp=comdata;

           Data=1;                                                //总线拉高,进入空闲模式

           temp=(T_data_H_temp+T_data_L_temp+RH_data_H_temp+RH_data_L_temp);
           if(temp==checkdata_temp)                //数据校验
           {
                     RH_data_H=RH_data_H_temp;
                     RH_data_L=RH_data_L_temp;
                  T_data_H=T_data_H_temp;         //温湿度的分辨率都为1,小数部分都是0
                     T_data_L=T_data_L_temp;
                     checkdata=checkdata_temp;
           }
   }
}
/*********************************************************************************************************************/
void Timer_init(void)
{
        TMOD=0x11;                                              //设置定时器0为工作方式1
        TH0=(65536-50000)/256;              //50MS定时
        TL0=(65536-50000)%256;
        EA=1;                                                      //开定时器T0的中断        总中断
        ET0=1;                                                   //允许T0中断
        TR0=1;                                                   //开启定时器
}

/************************************************************************
光照强度BH1750
*************************************************************************/

void SetBH1750_dispaly(uchar addd,uchar temp_data)         //第一个:参数的地址,第二个:参数的内容
{
         uchar wan,qian,bai,shii,gee;
         wan=temp_data/10000;
         temp_data=temp_data%10000;
         qian=temp_data/1000%10;
         temp_data=temp_data%1000;
         bai=temp_data/100%10;
         temp_data=temp_data%100;
         shii=temp_data/10%10;
         temp_data=temp_data%10;
         gee=temp_data/1%10;
         write_com(addd);
         write_date(0x30+wan);
         write_date(0x30+qian);
         write_date(0x30+bai);
         write_date(0x30+shii);
         write_date(0x30+gee);

}

/**************************************
起始信号
**************************************/
void BH1750_Start()
{
    SDA = 1;                    //拉高数据线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DA = 0;                    //产生下降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

/**************************************
停止信号
**************************************/
void BH1750_Stop()
{
    SDA = 0;                    //拉低数据线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DA = 1;                    //产生上升沿
    Delay5us();                 //延时
}

/**************************************
发送应答信号
入口参数:ack (0:ACK 1:NAK)
**************************************/
void BH1750_SendACK(bit ack)
{
    SDA = ack;                  //写应答信号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
接收应答信号
**************************************/
bit BH1750_RecvACK()
{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CY = SDA;                   //读应答信号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return CY;
}

/**************************************
向IIC总线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
void BH1750_SendByte(BYTE dat)
{
    BYTE i;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dat <<= 1;              //移出数据的最高位
        SDA = CY;               //送数据口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BH1750_RecvACK();
}

/**************************************
从IIC总线接收一个字节数据
**************************************/
BYTE BH1750_RecvByte()
{
    BYTE i;
    BYTE dat = 0;

    SDA = 1;                    //使能内部上拉,准备读取数据,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dat <<= 1;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dat |= SDA;             //读数据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return dat;
}

void Single_Write_BH1750(uchar REG_Address)
{
    BH1750_Start();                  //起始信号
    BH1750_SendByte(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BH1750_SendByte(REG_Address);    //内部寄存器地址,
  //  BH1750_SendByte(REG_data);       //内部寄存器数据,
    BH1750_Stop();                   //发送停止信号
}

//*********************************************************
//
//连续读出BH1750内部数据
//
//*********************************************************
void Multiple_read_BH1750(void)
{   uchar i;
    BH1750_Start();                          //起始信号
    BH1750_SendByte(SlaveAddress+1);         //发送设备地址+读信号

         for (i=0; i<3; i++)                      //连续读取2个地址数据,存储中BUF
    {
        BUF[i] = BH1750_RecvByte();          //BUF[0]存储0x32地址中的数据
        if (i == 3)
        {

           BH1750_SendACK(1);                //最后一个数据需要回NOACK
        }
        else
        {
          BH1750_SendACK(0);                //回应ACK
       }
   }

    BH1750_Stop();                          //停止信号
    Delay5ms();                                                //加延时
}

//初始化BH1750,根据需要请参考pdf进行修改****
void Init_BH1750()
{
   Single_Write_BH1750(0x01);

}

//2543
void ADC_read( uint ch)
{
      uchar i;
          sdo=1;
          clk=0;
          cs=1;
          delay_nms(1);
          cs=0;
          B=ch;
          for(i=8;i>0;i--)
          {
             date=sdo;
                 sdi=bit7;
                 clk=1;
                 B=B<<1;
                 clk=0;
                 temppp=temppp<<1;
                 if(date==1)
                   {temppp++;}
          }
             adval=temppp;
                 adval=adval<<4;
                 for(i=4;i>0;i--)
                 {
                     date=sdo;
                         temppp=temppp<<1;
                         if(date==1)
                            {temppp++;}
                         clk=1;
                         clk=0;
                 }
                 cs=1;
                 adval=adval+temppp;
                 volt=adval;
}

void ADC_dispaly(uchar adddd,uchar value)
{
     first=(uchar)(value/1000);
         delay_nms(1);
         second=(uchar)(value%1000/100);
         delay_nms(1);
         third=(uchar)(value%100/10);
         delay_nms(1);
         forth=(uchar)(value%10);
         delay_nms(1);
         write_com(adddd);
         write_date(0x30+first);
         write_date(0x30+second);
         write_date(0x30+third);
         write_date(0x30+forth);

         if(first>4)
            {flagx=0;}
          else
            {flagx=1;}
        flag_table[0]=flag_table[1]        ;
        flag_table[1]=flag_table[2]        ;
        flag_table[2]=flagx        ;

}

void main()
{
        delay_nms(100);               //延时100ms
        BUSY=0;                           //语音芯片
        DATA=0;                           //语音芯片
        RST=0;
        LCDinit();                           //液晶初始化
        Init_BH1750();         //初始化BH1750
        Timer_init();
        init();                               //串口初始化

        while(1)
        {

                        if(Count>=10)                                                                     //每0.5秒采一次温湿度,避免显示错乱,10*50ms=0.5s
                {
                                RH();                                                                           //读取温湿度
                                uart_wendu_shi=T_data_H/10;
                    uart_wendu_ge=T_data_H%10;
                                uart_shidu_shi=RH_data_H/10;
                                uart_shidu_ge=RH_data_H%10;

                                SetTime_dispaly(0x80+2,T_data_H);                     //显示温度
                                SetTime_dispaly(0x80+0x40+2,RH_data_H);            //显示湿度

                                write_com(0x80);
                                write_date(0x54);                           //写 T                 温度
                                write_com(0x80+0x40);
                                write_date(0x52);                           //写 R                 湿度
                                write_com(0x80+6);
                                write_date(0x53);                           //写 S                 光照强度
                                write_com(0x80+0x40+6);
                                write_date(0x57);                           //写 W                 气体烟雾

                                write_com(0x80+4);
                                write_date(0x43);                           //写 C
                                write_com(0x80+0x40+4);
                                write_date(0x25);                           //写 %
                                write_com(0x80+13);
                                write_date(0x4C);                           //写 L
                                write_com(0x80+14);
                                write_date(0x78);                           //写 x
                                write_com(0x80+0x40+12);
                                write_date(0x25);                           //写 %

                                Count=0;                                           //清零

                                Single_Write_BH1750(0x01);          // power on
                Single_Write_BH1750(0x10);          // H- resolution mode
                       delay_nms(180);                     //延时180ms
                    Multiple_Read_BH1750();            //连续读出数据,存储在BUF中
                      dis_data=BUF[0];
                           dis_data=(dis_data<<8)+BUF[1];      //合成数据,即光照数据
                        tempp=(float)dis_data/1.2;

                            SetBH1750_dispaly(0x80+8,tempp);
                                uart_sun_shi=tempp/10;                                          //串口
                                uart_sun_ge=tempp%10;                                           //

                                 if(K2==0)
                {
                        delay_nms(20);
                        if(!K2)
                        {
                                while(!K2);
                                send(uart_wendu_shi,uart_wendu_ge,uart_shidu_shi,uart_shidu_ge,uart_sun_shi,uart_sun_ge);
                        }
                }

                                ADC_read();
                                volt=volt*5000/4095;
                                ADC_dispaly(0x80+0x40+8,volt);

            y=SBUF;
                SetFlag=1;
                   switch(y)
                {
                        case 0x01 :KEY1=0;break;

                 }

                Voice();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定时器T0中断函数
{
        TH0=(65536-50000)/256;                                        //赋初值=50ms
        TL0=(65536-50000)%256;                                        //TH0=3C,TL0=B0
        Count++;                                                                //每中断一次,Count加一,计数20次,表示1s的时间到
}

APP:无
上位机:无
单片机程序和原理图下载(仅供参考):

网友A:
好资料,51hei有你更精彩

网友B:
我正好需要这个产品,多谢多谢~~

网友C(2023-07-15):
不错不错,正好可以参考参考!

网友D:
没有上位机和手机APP程序,意义不大!完善它给你50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