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分析一下这个分压电路

楼主:
在网上看到了一个分压电路,有点看不明白,这个分压电路的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各位大佬帮忙看看

网友A(2020-08-13):
应该是电容器泄放用,充电有100K电阻。

网友B:
在VCC断电时为C4提供快速放电通路。

网友C:
D1在+VCC掉电时为C4提供快速泄放通路。

网友D:
你要考虑二极管在什么情况下会导通,是不是在+VCC没电时,电容才会通过二极管放电,当然你要说电阻也能放电啊,但那个时间常数是不是很大,所以如上面所说,作用是一个泄放二极管,泄放二极管很多电路中都有用到,形式略有不同,道理相同

网友E:
D1在+VCC掉电时为C4提供快速泄放通路。加一1

网友F:
感谢各位大佬 帮忙分析学到了很多十分感谢

网友A:
从电路的形式可以推导:是直流电路肯定不是整流用的,非稳压二极管肯定非稳压用的,那么,排除了不可能的因素外,直流电路常用到的就是泻放电流用的比较常见了,如555时基电路中调节占空比就使用了二极管作为电容器快速电流通道,难道还有其他理由?图中VCC未标明电压值,22K分压若比二极管导通压降小的话则接个二极管毫无意义,从旁边另一个电容器选用的耐压50V可旁证22K分压应该大于二极管的导通电压。

网友G:
断电时为C4提供快速放电通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