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航模遥控器(10通道)程序+外壳3D文件+PBC

楼主: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ys.h"
#include "i2c.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remote.h"
#include "oled0561.h"
#include "ADC_DMA_Config.h"
#include "spi.h"
#include "nrf24l01.h"
#include "TIM.h"
#include "EEPROM.h"
#include "key.h"
#include "display.h"

int main(void)
{

// USART_Config();         //初始化串口1,调试用
  SPI_Config();           //初始化SPI
        NRF24L01_INIT();        //初始化NRF24L01
        ADC1_Mode_Config();     //初始化ADC模式
        I2C_GPIO_Init();        //软件I2C_GPIO初始化
        RC_INIT();              //校准摇杆数据初始化
        Data_Falsh_R();                                        //设置数据读取
        BEEP_INIT();            //开机蜂鸣声
        KEY_INIT();             //按键初始化
        OLED0561_INIT();        //OLED初始化
        OLED_DISPLAY_PIC1();    //显示全屏图片
  delay_ms(700);
        OLED_DISPLAY_CLEAR();
  TIM3_Config();          //定时器中断配置
        while(1)
        {
          OLED_FLSH();//OLED刷新
            key();               //扫描按键

   }
}

各通道的数值读取和发送在TIM3中断服务函数里进行处理。

附件里有代码,原理图,PBC,外壳的PRO/E三维模型和STL文件。
按键功能
SW2(PB9)  菜单/确定
SW7(PB8)  返回
SW3(PB5)选择
SW4(PB4)  数值+/菜单上滑
SW5(PB3)  没用到
SW6(PA15) 数值-/菜单下滑

视频链接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1926691165221929497

PBC

PBC

PBC 3D

PBC 3D

网友A(2020-08-14):
老哥是b战那位吗,请问有之前视频关于stm32sbus的资料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老哥是b战那位吗,请问有之前视频关于stm32sbus的资料吗

对的,Q群里有SBUS的,交流群741141020(备注来自51黑,否则不予通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老哥是b战那位吗,请问有之前视频关于stm32sbus的资料吗

是B站的,SBUS源码交流群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