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按键播放音乐程序中的标志位求助

楼主(2020-08-13):
初学stm32单片机,想问一下“按下一个按键播放音乐,再按下停止播放”,想问一下该怎么实现,标志位具体指?求大佬

网友A:
flag^=1;第一次检测到按键,flag=1;第二次检测到按键flag=0;单次为1,双为0;这样就可以实现播放停止。
标志位就是检测某个东西是否运行。然后进行不同的操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flag^=1;第一次检测到按键,flag=1;第二次检测到按键flag=0;单次为1,双为0;这样就可以实现播放停止。
...

我感觉你想得简单了一点,首先,他音乐程序执行的时候如何进行flag的判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flag^=1;第一次检测到按键,flag=1;第二次检测到按键flag=0;单次为1,双为0;这样就可以实现播放停止。
...

这样的话,感觉一个音就要判断一次,感觉..emmm

网友A:
按键外部中断啊。

网友C:
标识,顾名思义就是做个记号。你这里记号的目的就是要记录当前播放器是播放状态还是停止状态。
你如果要标识多个状态可以用unsigned char变量来标记。
你只标记开关两种状态用一位就够了,用一个字节的一位来标记就是标识位。

网友D:
按键外部中断,也可以IO口控制

网友E:
按键先消抖,然后判断,按下按键后立即松开,不要似按似不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