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需一个成熟的能在51单片机上运行的操作系统

楼主(2020-08-14):
不知道那个好用,有实践过的没有

楼主:
以前用CC5230当CPU的那种到是很稳定到现在还在稳定运行呢

网友A:
你叫一个8位MCU去跑系统,意义何在呢?还不如直接上STM32

网友B:
用51单片机控制带系统的模块

网友C:
可以用KEIL 软件自带一个用于C51的基于时间片的实时系统RTX51 系列
Keil 自带的是RTX51 Tiny(简化版本)。你打开Keil 的帮助,参考一下
http://www.51hei.com/bbs/dpj-56984-1.html

Keil本身就带有操作系统。不过说实话,51系列跑操作系统不实用,速度慢。玩玩可以,但一般不是做产品的做法。

网友D:
操作系统有啊!俄罗斯方块,闯迷宫,射击游戏........

网友E:
系统有大有小,你先要让别人明白你要做的系统是实现什么功能,不要因其功能单一就认为不是系统!

网友F:
RTX51 Tiny OS适用于51系列单片机。

网友G:
系统用51不适合,最小上stm32吧,还要加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