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ltium Designer电源连线的一个问题,感觉岔口有点多

楼主(2020-08-14):
如图,粗线是连接起来的电源线,感觉岔口有点多,想问下这样连接有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A:
怎么说了,没有什么大问题,跑起来应该还是没有问题的。pcblayout优化是无止境的,看到你这个想起了我才入门的时候,那个时候和你画的一模一样,建议进ic的线可以还粗一点,晶振尽量靠近管脚。加油吧骚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说了,没有什么大问题,跑起来应该还是没有问题的。pcblayout优化是无止境的,看到你这个想起了我才入 ...

感谢回复,加油

网友B:
导线尽量不要有锐角,走线能粗点的尽量粗点,元件摆放尽量规则些,比如芯片电源上的电容、晶振,靠芯片近点,芯片焊接面的芯片中间位置,能不走信号线尽量不要走

网友C:
电源线岔口多问题不大,但是线一定要粗,还有你芯片供电脚的去耦电容要尽量和引脚靠近些

网友D:
元器件摆放规则,信号线连线可以短一些,起码要在0.3MM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