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控制12864液晶显示屏显示图片 源程序

楼主(2020-08-14):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n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BOOL bit
sbit rs = P2^5;
sbit rw = P2^6;
sbit ep = P2^4;

BOOL lcd_bz();
void ddd();
void tupian(unsigned char *tab);
code unsigned int MaskTab[]={0x0001,0x0002,0x0004,0x0008,0x0010,0x0020,0x0040,0x0080,
                                                         0x0100,0x0200,0x0400,0x0800,0x1000,0x2000,0x4000,0x8000};
code unsigned char tu[]={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2,0xC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1,0x4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unchar code tab2[]={0x00,0x00,0x00,0x00,0x00,0x3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2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40,0x00,0x00,0x00,0xF8,0x0F,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1,0x80,0x00,0x00,0x1F,0x8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3,0x00,0x00,0x00,0x7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unchar code tab3[]={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8,0x01,0x4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1E,0x03,0x2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23,0x02,0x2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21,0x02,0x3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21,0x83,0x3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unchar code tab4[]={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4,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6,0x48,0xC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7F,0xFF,0xE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1,0xFF,0xFF,0xF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unchar code tab5[]={0x00,0x00,0x01,0xFF,0xE0,0x01,0xFC,0x0C,0x00,0x00,0x00,0x00,0x00,0x18,0x00,0x00,
0x00,0x00,0x01,0xFF,0xF0,0x03,0xF8,0x18,0x00,0x00,0x00,0x00,0x00,0x18,0x00,0x00,
0x00,0x00,0x01,0xFF,0xF8,0x07,0xF0,0x30,0x00,0x00,0x00,0x00,0x00,0x0C,0x00,0x00,
0x00,0x00,0x01,0xFF,0xFC,0x07,0xE0,0x7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1,0xFF,0xFC,0x07,0xE0,0xE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unchar code tab6[]={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1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3F,0x8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void lcd_wcmd(unchar cmd);
void lcd_wdat(unchar dat);
void lcd_init();
void delay(unchar ms);
void Lcd_HoriLine(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Length,unsigned char Color);
void Lcd_PutPixel(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Color);
unsigned char Lcd_ReadData(void);
main()
{unchar jishu=0;
delay(1);
lcd_init();
for(jishu=0;jishu<64;jishu++)
{Lcd_HoriLine(0x00,jishu,128,1);
  delay(250);
  }
  while(1)
  {tupian(tu);
   ddd();
   tupian(tab2);
   ddd();
   tupian(tab3);
   ddd();
  tupian(tab4);
   ddd();
   tupian(tab5);
   ddd();
   tupian(tab6);
   ddd();
  }
  }
/******************************************************************
延时程序
****************************************************************/
void delay(unchar ms)
{unchar i;
for(i=0;i<ms;i++)
{_nop_();}
}
/***************************************************************
检测子程序
***************************************************************/
BOOL lcd_bz()
{
BOOL result;
rs = 0;
rw = 1;
ep = 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result = (BOOL)(P0 & 0x80);
ep = 0;
return result;
}
/*********************************************************************
命令写入子程序
********************************************************************/
void lcd_wcmd(unchar cmd)
{
while(lcd_bz())
rs = 0;
rw = 0;
ep = 0;
_nop_();
_nop_();
P0 = cmd;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ep = 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ep = 0;
}
/***************************************************************************
数据写入子程序
****************************************************************************/
void lcd_wdat(unchar dat)
{
while(lcd_bz());
rs = 1;
rw = 0;
ep = 0;
P0 = dat;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ep = 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ep = 0;
}
/**************************************************************************
从LCD中读出数据
*****************************************************************************/
unsigned char Lcd_ReadData(void)
{
        unsigned char Temp;
        while(lcd_bz());
    P0=0xff;
         rs=1;
        rw=1;
        ep=1;
        _nop_();
           Temp=P0;
           ep=0;
           return Temp;
}
/*向LCD中写入图片*/

void tupian(unsigned char *tab)
{unchar jishu1,jishu2;
for(jishu2=0;jishu2<32;jishu2++)
{for(jishu1=0;jishu1<8;jishu1++)
   {lcd_wcmd(0x36);
          lcd_wcmd(jishu2+0x80);         //行地址
        lcd_wcmd(jishu1+0x80);         //列地址
         lcd_wdat(*tab);
        tab++;
        lcd_wdat(*tab);
        tab++;
        lcd_wcmd(0x30);
         }
  }
for(jishu2=0;jishu2<32;jishu2++)
{for(jishu1=8;jishu1<16;jishu1++)
   {lcd_wcmd(0x36);
          lcd_wcmd(jishu2+0x80);         //行地址
        lcd_wcmd(jishu1+0x80);         //列地址
         lcd_wdat(*tab);
        tab++;
        lcd_wdat(*tab);
        tab++;
        lcd_wcmd(0x30);
         }
  }
  }

/***************************************
向LCD指定坐标写入一个象素,象素颜色有两种,0代表白(无显示),1代表黑(有显示)
****************************************/
void Lcd_PutPixel(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Color)
{
        unsigned char z,w;
        unsigned int Temp;
        if(x>=128||y>=64)
                return;
        Color=Color%2;
        w=15-x%16;//确定对这个字的第多少位进行操作
        x=x/16;//确定为一行上的第几字

        if(y<32) //如果为上页
                z=0x80;
        else     //否则如果为下页
                z=0x88;

        y=y%32;
        lcd_wcmd(0x36);
        lcd_wcmd(y+0x80);     //行地址
        lcd_wcmd(x+z);     //列地址
        Temp=Lcd_ReadData();//先空读一次
        Temp=(unsigned int)Lcd_ReadData()<<8;//再读出高8位
        Temp|=(unsigned int)Lcd_ReadData();//再读出低8位
        if(Color==1) //如果写入颜色为1
                Temp|=MaskTab[w];//在此处查表实现加速
        else         //如果写入颜色为0
                Temp&=~MaskTab[w];//在此处查表实现加速
        lcd_wcmd(y+0x80);     //行地址
        lcd_wcmd(x+z);     //列地址
        lcd_wdat(Temp>>8);
        lcd_wdat(Temp&0x00ff);
    lcd_wcmd(0x30);

}
void Lcd_HoriLine(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Length,unsigned char Color)
{
        unsigned char i;
        if(Length==0)
                return;
        for(i=0;i<Length;i++)
        {
                Lcd_PutPixel(x+i,y,Color);
        }
}
void lcd_init()
{lcd_wcmd(0x30);
lcd_wcmd(0x0c);
lcd_wcmd(0x01);
lcd_wcmd(0x06);
}
void ddd()
{unchar i,j;
  for(i=0;i<250;i++)
  {for(j=0;j<250;j++)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
  }

网友A(2020-10-03):
请问楼主,这个硬件接法是,P2.4接ep功能脚,P2.5接RS功能脚,P2.6接RW功能脚即可吗?
是这个意思吧?当然,不同C51芯片功能脚改成对应的,是这样的吧?
还有,好像你这个是12864的3线即可显示了?
我把它整不了显示汉字还是图像,只能亮起来。
请多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