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A7294怎么桥接输出做双声道

楼主(2020-08-14):
这个电路的7294要在加一个做双声道,之前没有做过这个要怎么做桥接输出。

网友A:
7294是单声道的,想要双声道就要用两片
桥接的话,两个声道桥接就要4片7294
桥接是没有必要的,70W的输出功率很大了,如果你想要桥接有效果,变压器至少要400块以上的才行,没有必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7294是单声道的,想要双声道就要用两片
桥接的话,两个声道桥接就要4片7294
桥接是没有必要的,70W的输出功 ...

如果用两片7294做双声道要怎么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用两片7294做双声道要怎么接

两片就是两个完整的电路,那不就一个双声道了吗?你这都不知道,那还怎么玩功放呀

网友B:
每个声道用一片 7294 ,在上图输入端前加个双联电位器用于调音量,这种用法对于大功率的喇叭来说极少有全频的,音域表现上不如那些二分频、三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