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18铺铜出现空白,是布线布的太密集了还是设置问题?

楼主(2020-08-14):
AD18使用框选铺铜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布线布的太密集了,还是设置的问题,求一个解决方法。。。。

网友A:
你铺铜设置了“死铜移除”,没办法连到"地"的铺铜就没有了。

网友B:
走线太密了  铜过不去,把铜过不去的地方线拉宽一点就可以了,

网友C:
很简单,因为你这个中间是个孤铜,所以地铺不进去,就算铺进去也没有用,要解决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打地孔

网友D:
给背面也铺铜,在空区加过孔

网友E:
地线进不去里面,你在铺铜哪里设置存在孤岛,就可以了

网友E:
还有你的丝印高度和宽度有问题,印刷出来丝印很难看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走线太密了  铜过不去,把铜过不去的地方线拉宽一点就可以了,

原来如此     哈哈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答    感谢感谢haha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