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路神仙电烙铁氧化了怎么办

楼主(2020-08-14):
楼主刚接触电子,不怎么会用电烙铁,焊点东西烙铁头经常氧化,不沾锡,很是消耗耐心。请问前辈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A:
我也是新手,共勉。
我接触到的有几个原因:调温式的话,可能是你温度设定太高,氧化的快,烙铁头本身质量也有点差别,有点影响。我平时用的是别人用用不要留下来的不可调温的,感觉氧化就挺严重的。楼主这种情况也可以考虑一下可能是焊锡丝质量有点差,有时候也有影响。
避免措施一般都是用完以后再烙铁头上挂锡,要尽量避免通电又放着不用的空烧。尽量避免长时间工作。
去掉氧化层的话暴力点可以用小刀等刮掉,不过对烙铁头寿命好像有影响。。。其他方法我也不太清楚
仅供参考

网友B:
松香洗,上锡,再用松香洗,再上锡。
平常用的时候温度不要太高,短时不用的话,沾上点锡保护焊头把温度降到100度,避免氧化。

网友C:
挫到挫掉氧化部分,重新上锡

网友D:
用锉刀搓一下烙铁头,然后上点松香就好了

网友E:
焊接时全功率闲遐时半功率,又或是焊接时断电放回烙铁架子时上电

网友F:
刮掉氧化的,用松香洗加锡

网友G:
好简单  ,如果是普通220v电烙铁,插头一条线上串联加一个微动开关,
微动开关二极,并联一个功率大一点的二级管,

焊锡时电烙铁拿起来,开关自动通位置,电源全波直接给电烙铁供电,
不焊接电烙铁柄压着微动开关自动关位置,电源半波给电烙铁供电,保持电烙铁低温度,
刚刚好自动保护焊头不氧化,并且电烙铁芯也不容易烧毁,就是忘记关电源,几天几夜也没有问题,
一直这样在用,是经验过的,不过不用电烙铁焊时还是要注意拔了电烙铁电源安全些。

如果是调温电烙铁不用时候把温度降到100度左右,可以避免氧化。
也可以通过用微动开关改一下调温电位器也能,焊时候自动升温度,不焊时候自动降到一定温度保持。

低温时候焊头放松香一下,会把氧化自动去掉的,露出来焊锡丝的颜色。

网友H:
用完烙铁以后,在拔电源之前在烙铁头上上锡,再把电源,可以防氧化。

网友I:
新电烙铁头首次使用先预热到能融化松香,尖部沾满松香,待松香开始冒烟用锡丝涂敷烙铁头,待焊锡润满烙铁头即可正常使用。使用期间如待用时间长会导致超温氧化不沾锡。可在柄上装一个开关,开关两端接1N4007二极管。使用时开,全功率工作,待用时关,半功率保温。可有效避免超温氧化。已发生氧化不可暴力清除以免破坏长寿涂层。可在通电加热状态用湿布或湿纸巾擦拭(注意烫手)后插如松香中,随着松香局部沸腾,其氧化层逐渐脱落,再用锡丝涂敷烙铁头即可恢复正常。

网友J:
关电,用锉刀锉干净,通电,上锡,上锡速度一定要快,用完烙铁头加锡保养

网友K:
我买了带助焊剂的焊锡,氧化的时候,往烙铁头沾一些,一甩,又是全新烙铁头。经常用海绵擦拭,很容易氧化的

网友L:
以前用的烙铁头也是很快就氧化了,但最近换了个烙铁一天都开着,连续好几天了都还用得好好的。

网友M:
买个焊台,用的时候再开电源,反正升温快,最快有几秒就能焊的,用完立即关电。

网友N:
引用 网友L:
以前用的烙铁头也是很快就氧化了,但最近换了个烙铁一天都开着,连续好几天了都还用得好好的。

什么样的烙铁头,几块钱一个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N:
什么样的烙铁头,几块钱一个呢?

天天开着不氧化,除非低温,高温 很快就氧化,难道出来新型材料的烙铁头?

网友O:
买个新的,用完记得镀一层锡防止氧化,可以用很久

网友P:
如果你用的高档点的,就是烙铁头都要至少十几块一支这种。那你还是学习一下烙铁保养和使用知识。养成良好的使用习惯。如果烙铁才几块或者十几块钱,你爱怎么用就怎么用,不心痛就行。最便宜的方法就是专用海绵加水挤干,氧化的时候马上在海绵上擦一下从新上锡,烙铁头随时保持有锡。

网友Q:
氧化的话用松香洗,要避免干烧,短时间不用就保持烙铁头有锡,长时间的话就一定要关掉

网友R:
能换头就换个新的 不能换头扔了烙铁换把新的

网友S:
砂纸打磨打磨就可以了. 问题不大

网友T:
首先使用砂纸去除氧化,然后使用松香或助焊剂擦拭,然后再上锡。

网友U:
松香和锡,氧化了就在这里面滚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U:
松香和锡,氧化了就在这里面滚一下

这可是个好东西啊

网友V:
可以用小刀刮或者砂纸擦,但是对烙铁头有损伤,建议直接更换新的烙铁头,然后使用完毕注意及时断电、沾锡

网友W:
买个钢丝球,有专门给烙铁用的,你τ 宝就有,还有你温度可能开的偏高了,或是烙铁头不好

网友X:
引用 网友K:
我买了带助焊剂的焊锡,氧化的时候,往烙铁头沾一些,一甩,又是全新烙铁头。经常用海绵擦拭,很容易氧化的

感觉助焊剂好象比较腐蚀烙铁头,我现在都不用了。

网友Y:
引用 网友L:
以前用的烙铁头也是很快就氧化了,但最近换了个烙铁一天都开着,连续好几天了都还用得好好的。

求链接

网友Z:
我都是挫到挫掉氧化部分,溫度調到250~重覆上锡保養清潔..
要用時再把溫度往上調~

网友AA:
看了前面帖子,有的我用过,有的没有。我结合我的验证情况和想法回答一下:
1、去掉氧化层的话暴力点可以用小刀等刮掉(锉刀搓一下烙铁头)——我曾经采用过,但是基本上每次都要去挂,推荐指数★★★

2、松香洗,上锡,再用松香洗,再上锡——我采用过。刚开始自己会由意识去做。但是过没有10次就不会按照这个顺序了。推荐指数★★★

3、焊接时全功率闲遐时半功率,又或是焊接时断电放回烙铁架子时上电——没有用过。理论上需要功率切换功能。有钱的话建议试试。不做推荐评论。

4、普通220v电烙铁,插头一条线上串联加一个微动开关——我没有采用过。我觉得比较繁琐。有时间的话可以改改。不做推荐评论。

5、带助焊剂的焊锡,氧化的时候,往烙铁头沾一些,一甩,又是全新烙铁头。经常用海绵擦拭——我现在采用的。我认为这个比较好的方法。我用的时候是把海绵湿润(浸湿后捏到没有水滴落)。我认为效果是最后的。用的时候去海绵擦一下,完美!推荐指数★★★★★

网友AB:
网上也有卖去氧化的东西

网友AC:
任何电烙铁头只要焊锡就有损耗,常见的合金烙铁头非常难用,不粘锡、容易氧化,很早以前我用过一个原装进口的936电烙铁,那个原装的烙铁头比一般的烙铁头耐用2-3倍而已,那也不错了,很难买到原装的烙铁头,就算能买到估计价格很贵,不值得买。后来在朋友的推荐之下,用了紫铜的936烙铁头,好用极了,就算损耗大一些,价格也不贵,我又到τ 宝买了尖头的、斜头的、刀口的各种形状的紫铜烙铁头,以对付各种元件的焊接,任何时候焊完之后就关闭烙铁,千万不要长时间空烧烙铁,然后我还有一把普通的恒温烙铁,对付一些粗糙的焊接,也是紫铜的烙铁头,我就是用紫铜的烙铁头解决了我所有的焊接问题。

网友AD:
你要问买你锡线的店家:“你家锡线为什么带松香这么少”,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我觉得一方面是本人技术问题,一方面是烙铁头温度太高,一方面锡线有问题,不沾金属。

网友AE:
不用的话最好在上面加一层锡防止氧化,你这种情况应该是坏了,该换烙铁头子了

网友AF:
电烙铁通电加热  把烙铁头在细砂纸上磨掉氧化层  边磨边加焊锡丝  镀上一层锡即可

网友AG:
烙铁焊锡后,烙铁尖尖上要保留有少许锡,烙铁就不易氧化,另外烙铁不用时,要断电,安全保证,烙铁也不易氧化,氧化后的烙铁可用金刚锉磨去氧化部位,并加热并加锡在烙铁上,并经常保留有锡在烙铁尖上,这点非常重要

网友AH:
用马蹄形电烙铁头

网友AI:
两种方法:
1).使用成品的烙铁头复活膏,加热状态下浸入复活膏中,氧化不严重的话一般都可以救活。
2).动手能力强的或是复活膏救不了的需要手动挽救,方法是关闭老铁加热并冷却烙铁头,使用细砂纸,砂轮或细锉刀等工具轻轻挫去发黑的氧化层,注意!只需要挫去氧化层,不可挫太狠,否则会导致烙铁头保护层损坏后烙铁头报废。之后将烙铁头加热到大约320摄氏度左右的中温,使用焊锡丝融化到烙铁头上并涂抹到烙铁头焊锡面即可。

网友AJ:
用锉刀把氧化的部分除掉,然后使用完尽量关掉,不要让他长时间处在长期高温的情况下

网友AK:
磨磨烙铁头在上点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