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ip地址的问题

楼主(2020-08-14):
答案时不时错了,不是应该不大于255就行吗?

网友A:
A类地bai址范围:du1.0.0.1---126.255.255.254 B类地址范围:128.0.0.1---191.255.255.254 C类地址范围:192.0.0.1---223.255.255.254 D类地址范围:224.0.0.1---239.255.255.254(D类一般不用。而是广播ip地址) E类地址范围:240.0.0.1---255.255.255.254(为将来使用保留)

网友B:
本身题目可能不够严谨,不过排除法要选的话只能选D,个人认为题目如果改成合法公网地址比较好:
首先B和C不是合法IP地址,但D和A按照IPv4定义肯定是合法IP地址,只不过E类地址是保留地址,但是你在局域用240作网络号应该是可以通过的(没测过)。
127网段是环回地址,另外各类地址中都有一些地址会作为某些协议保留地址,比方说NAT和IGMP就有一些自己的保留地址,这要查阅相关的协议pdf文档,如果按照题干的意思,这些地址都不能算合法IP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身题目可能不够严谨,不过排除法要选的话只能选D,个人认为题目如果改成合法公网地址比较好:
首先B和C ...

好的,谢谢,个人用的话是不是只有ABC三种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A类地bai址范围:du1.0.0.1---126.255.255.254 B类地址范围:128.0.0.1---191.255.255.254 C类地址范围:19 ...

这种题, 合法,怎么选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种题, 合法,怎么选

A选项252超出E类地址,b开头为0    c有一个257    你告诉我ABC那个合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种题, 合法,怎么选

补充说明 E类地址是240.0.0.1~247.255.255. 254,但可用范围是240.0.01~247.255.255.254 其后续地址不被使用。